[应用相关] 解决了个bug,想说点啥但又难以启齿

楼主(2022-09-01):
说起来这个bug,让我想起来了前几个月一个入职的实习生小伙伴,小伙伴被安排了一个小任务,做一个小工装,按照公司的私有协议实现一些数据的读取、转发,用的是最常用的串口通讯。
小伙子也是满怀斗志,计划使用cubemx和HAL库开发,底层勾勾点点,只把应用层移植过来,简单快速。但是,有时候理想和显示总是差一点“运气”和细心....
一切准备就绪,代码移植过来,呵,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有意外...不但通讯没成功,点个灯都灭了,然后开始仿真、屏蔽代码,一部分一部分排除法...最终定位在了串口中断上,不管有没有数据来,都会疯狂的进中断
继续仿真,进入到了这个错误,来看看是什么错误
校验位错误,看起来很奇怪,外部串口已经断开了,理论上不会再进中断了才是,现在还报了个校验位错误,然后开始疯狂百度,找不到头绪了,可把孩子急坏了
然后开始新建工程,先验证串口收发,自己写的基本的验证收发都没问题呀,怎么就移植过来别人的代码就跑崩了呀,费解...

楼主: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帮小伙子调试一下吧,不调不信,一调差点给我整崩溃了,这不最近调蓝牙模组,突然又遇到这个问题了,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就简单记录一下,希望可以帮助一些小伙伴排忧解难,特别是用hal库的小伙伴
一般我们使用cubemx配置串口的时候,仅仅是配置了一些参数、IO等,串口号名称不能像IO口一样定义label

楼主:
然后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1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2.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2 */}
结构体句柄采用的是系统自定义的: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然后中断是这样的: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 USART2 wake-up interrupt through EXTI line 26.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if 1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else HAL_UART_IRQHandler(&BluetoothUart);#endif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楼主:
这样全采用HAL库的配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那个问题呢?且往下看
相信不少同学在开发的时候,对于一些定义命名都喜欢“顾名思义”,也是变量命名的一种最基本要求,加入用了4个串口,各自负责不同的功能,这样命名,谁看得出来哪个串口是干什么用的: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UART_HandleTypeDef huart4;
一般都会命名为具体的功能描述:
UART_HandleTypeDef ble_uart;UART_HandleTypeDef print_uart;UART_HandleTypeDef gsm_uart;UART_HandleTypeDef gps_uart;
然后串口在初始化的时候,就会重新初始化,写成自己的函数:
static void BluetoothUartInit(void){ BluetoothUart.Instance = USART2; BluetoothUart.Init.BaudRate = 115200; BluetoothUart.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BluetoothUart.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Bluetoot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BluetoothUart.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BluetoothUart.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BluetoothUart.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BluetoothUar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UART_Receive_IT(&BluetoothUart, &ble_com.recbyte, 1);}
这时候我们开始运行代码,看一下huart2和BluetoothUart的值
BluetoothUart->Instance = 0x400044000;
huart2->Instance = 0;
再来看下USART2对应的值是多少,加起来不正是上面的值吗,也就是说huart2实际上是没有被赋予正确的值的: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define APBPERIPH_BASE        (PERIPH_BASE)#define USART2_BASE           (APBPERIPH_BASE + 0x00004400UL)
当然其他值也是没有被正确赋值的:
至于为什么仿真会报PE错误,继续看看报这个错误的原因:
uint32_t isrflags   = READ_REG(huart->Instance->ISR);  uint32_t cr1its     = READ_REG(huart->Instance->CR1);  uint32_t cr3its     = READ_REG(huart->Instance->CR3);  uint32_t errorflags;  uint32_t errorcode;
主要看ISR、CR1和USART_ISR_PE、USART_CR1_PEIE这几个寄存器
#define USART_ISR_PE_Pos             (0U)#define USART_ISR_PE_Msk             (0x1UL << USART_ISR_PE_Pos)               /*!< 0x00000001 */#define USART_ISR_PE                 USART_ISR_PE_Msk                          /*!< Parity Error */#define USART_CR1_PEIE_Pos           (8U)#define USART_CR1_PEIE_Msk           (0x1UL << USART_CR1_PEIE_Pos)             /*!< 0x00000100 */#define USART_CR1_PEIE               USART_CR1_PEIE_Msk                        /*!< PE Interrupt Enable */CR1 = 0x20001160;ISR = 0;//最终计算isrflags & USART_ISR_PE = 0&1 = 0;cr1its & USART_CR1_PEIE = 0x20001160&(1<<8) = 0x100;
触发PE错误条件是,当然满足了,我觉得触发这个错误可能纯属偶然...
/* UART parity error interrupt occurred -------------------------------------*/    if (((isrflags & USART_ISR_PE) != 0U) && ((cr1its & USART_CR1_PEIE) != 0U))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 UART_CLEAR_PEF);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PE;    }
最终如何解决呢,很简单,还是上面说到的,你用cubemx配套生成的,肯定不会出问题,当然了,你改为自己的,肯定也不会出问题,一个用一半显然是不行的啦
为了不受cubemx生成代码影响,可以采取宏定义的方法: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if 0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else HAL_UART_IRQHandler(&BluetoothUart);#endif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问题就到这里了,问题不大,却需要多多留心!

网友A:
原创吗?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