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GPIO输出电平问题?

楼主(2022-09-01):
小弟是小白 手里有一块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想学习一下,按照库函数配置PE5输出高低电平控制LED,可是使用JLink仿真时,发现LED状态不变化 想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程序就几行,可我觉得没问题 所以求救各位 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u8 i=0;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PE.5=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PE.5=0;
while(1)
{
i=1;
}
}

网友A:
又是波特率问题又是电平问题

网友B:
还有批次问题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