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CAN发送问题 HAL库

楼主(2022-09-02):
能发出数据,被CAN卡收到的程序。
1、cubemx定义的内容我就省略了。
2、CAN1 定义了250K波特率。
3、创建好以后,我就先开启CAN口。在main函数之前。
4、书写发送函数
5、while循环里
发送
但是怎么也发送不出去
才开始以为CAN接线或者其他方面问题,后来通过正点原子的库函数源码,可以正常发送。但是那个和HAL库还是又差别。想问一下大神,就一个CAN发送。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先试试回环模式吧

网友B(2022-10-25):
问题解决,波特率问题,波特率和我设置的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C:
波特率问题,使用cubemx设置的波特率,和使用CAN卡测出来的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D:
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E:
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F:
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