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批次怎么看?

楼主(2022-09-01):
ST, AC, ce, code, dc
ST的批次怎么看,以前是看DC位置就可以了,但现在显示是:Trace codes GF14420
这个就不会看了,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下,谢了

网友A:
外包装有吧

网友B:
这种还没研究过,我觉得可以问问代理商

网友C:
这种问题,说实话你可以问你采购的那家呗

网友D:
你是怕遇到假货吗?还是库存货

网友E:
其实现在也没必要看批次了,真的不好买啊,这芯片

网友F:
ST的批次问题还真没研究过,我觉得能用就可以

网友G:
想知道,楼主知道批次的意义在哪儿

网友H:
你要是想判别真假,可以看引脚新旧程度的

网友I:
其实现在做翻新真的很多,你看不出来的

网友J:
这种批次问题还是问代理或者采购比较好

网友K:
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代码来实现对批次的识别呢?

网友L(2022-10-25):
标签右上面,芯片右下角

网友M:
看芯片 找四位数        前几位是 10-22 之间  后两位不超过51           前面是年份  后面乘7 是具体天数

网友N(2023-02-21):
看底部st标签是很常见的标签,而在标签的底部都是标有明显的批次的,可以看出是第几批第几批运送过来的,同时计算出此物件是否还值得所卖出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