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自定义容器-滚轮

楼主(2022-09-01):
@21小跑堂

自定义容器其实就是自定义控件,比如,在一些例程中使用的mcuload的控件,就是一个自定义的容器,可以在其他的窗口中进行调用。
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界面的可扩展性。
如下图所示,选择Containers选项卡,点“+”号,可新建一个容器,双击,重新命名为wheel

在容器中添加一张图片,这里是一些数字的图片,

基本上,这个容器就新建好了,就可以在其他的Screens中调用了。在如下图所示的位置中,可以把新建的容器添加到Screens中

但是,这样使用,并不能实现滚轮的效果,要使用scrollwheel来调用这个容器。

先在Screens中,添加一个scrollwheel

在scrollwheel中Item选择上wheel.
number of item 为10个,因为从0到9就是10个数字。

这时运行界面时,10张图片,都是0,需要添加相应的程序,来修改显示的界面

在wheel.hpp中,添加一个setNumber  方法。

再在你的界面文件中,即ScreenView.hpp中添加 scrollWheel1UpdateItem 函数。

最后的运行效果:

网友A:
还没用过scrollwheel

网友B:
能够实现动画的控制吗

网友C:
这是GUI啊~~~~不错不错

网友D:
可以自己定义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