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X进入sleep模式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2-09-01):
N32WB03X进入sleep模式下载不了程序,怎么办,程序开头只留了1s钟

网友A:
复位后立马下载,看你的手速了

楼主:
这款片子能不能用串口isp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片子能不能用串口isp下载?

N32WB031裸片不带bootloader

网友B:
芯片进入sleep后,SWD接口会关闭;建议保留原始例程中2秒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进入sleep后,SWD接口会关闭;建议保留原始例程中2秒的延时。

嗯,没办法我把片子吹下来又换了一个

网友C:
可以飞线复位引脚,复位后马上下程序就行了。多试几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没办法我把片子吹下来又换了一个

你这片子吹下来了还是没法下载程序吧。

网友B:
main函数程序开始预留1秒的延时,理论上在上电开始,快速点击download按键,很大概率可以烧录。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片子吹下来了还是没法下载程序吧。

对的,报废了

网友D: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网友E(2023-10-12):
我拼手速是10次能成功1-2次

网友F:
NRST可以接烧入器的NRST就可以烧入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270666-1-1.html
或者离线烧录器可以成功烧录这种情况的芯片。(比如创芯工坊的WebPowerWri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