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429接24位RGB接口的LCD问题

楼主(2022-09-01):
STM32F429-LQFP144 自带的LTDC可不可以接24位RGB接口的LCD,我看了一下,144封装是没有LCD_R0、LCD_R1引脚的,是不是必须得换个封装的?

网友A:
确实不支持。。。。

需要176脚以上的才支持

网友B:
看看LCD的手册吧,应该可以不用24位的,用16位的如RGB565

网友C:
24的液晶屏必须要用176脚以上的。如果成本限制,其实可以把R0 R1和G0 G1 B0 B16个信号直接接地或者接3.3V。

网友D:
是不是24位的屏是可以使用RGB565或RGB666格式的?不一定要全接上!

网友E:
肯定了的,你不接或者接一位都可以

网友F:
查看芯片参考手册

网友G:
stm32选型手册也可以

网友H:
应该不支持的

网友I:
貌似很消耗管脚。

网友J:
少的脚接地。
颜色会差一点点,但是接MCU的屏对色彩一般并不需要那么严苛。

网友K:
对的,只有换封装才行

网友L:
你可以考虑用RGB565之类的啊,就好了

网友M:
你想要用24位的RGB,好像只能是多引脚的

网友N:
144pin的应该不支持哈,其实RGB565也差不多少的

网友O:
是,必须换封装才行,我之前遇到过的

网友P:
你可以不用24位的RGB,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Q:
你改一下线序就不用24位了,就好用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