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语言与汇编的效率

楼主(2022-09-01):
最近在做超低低功耗产品,由于接手时程序基本完成,是用汇编编写的,程序的修改和维护很复杂,持续修改中,可是感觉问题越改越多;现在考虑要用C语言重写一下,是不是对以后的维护会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A:
汇编语言的功耗会节约很多,现在汇编语言对寄存器都赋值变量,用c语言每次都要在变量空间调入寄存器,很难直接在寄存器调用,这样感觉功耗就会增加一些。

网友B:
不知道C语言比汇编会增加功耗吗?会增加多少?

网友B:
C语言对端口控制能不能达到汇编语言的简洁程度?

网友C:
因为现在对功能的要求基本要做到一个指令一个指令来控制。

网友D:
功耗和使用汇编、C语言关系不大,汇编的优势是控制时序比较容易。

网友E:
功耗和使用汇编、C语言关系不大,与内部启动的功能模块和硬件电路有很大关系

网友B:
低功耗睡眠时需注意对IO口的处理,漏电流对功耗影响很大,看楼主做什么产品,超低功耗我折腾了半年。

网友F:
C语言跟编译器的关系很大 熟悉编译器特性后 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也很高

网友G:
想看汇编能多省多少电,就看汇编的程序,比C编译出来的,每秒少执行的指令的条数。

网友E:
不过怎么会在持续修改中感觉问题越改越多呢?

网友A:
汇编语言比c语言会快些,而c语言比汇编可读性强些

楼主:
C的指令条数远多于汇编撒,因此对相同的功能来说C的功耗要高

网友H:
这个若看执行效率的话,汇编的效率大很多的

网友I:
在做精确的延时时,汇编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J:
可以采用汇编编写程序的比较好,执行效率非常高的。

网友K:
简单的功能为了提高开发效率的还是建议采用C语言的。

网友C:
mcu只要跑起来了,就有功耗,再说也不可能不跑程序了,这是不可能,就算是超低功耗,也要等待唤醒

网友E:
在水桶侧做一个滑条,其思想是水位的不同,测得的滑条的值也就是水位不同。

网友L:
功耗不时问题,就要注意输出时序。

网友B:
C语言只对算法编程,汇编语言可以对寄存器编程。

网友M:
当然,现在的单片机C语言也能对寄存器编程了。

网友M:
前题是:你要非常了解单片机的所有硬件结构。

网友N:
那这样问题来了:既然你非常了解单片机的硬件结构了,那有为什么要用C语言编程呢?所以,我总觉得用C语言给单片机编程感觉怪怪的。这是初学者练习用的方法。

网友L:
个人不会汇编 一般就用c

网友O:
理论上汇编的应该高

网友C:
维护的话还是c好点

网友P:
维护的话当然是c语言效率高了

网友E:
编程汇编高 维护C高

楼主:
我只会c语言

网友Q:
感受不到功耗差别

网友R:
是的 楼主是对的

网友M:
C和汇编 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