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水的高度?

楼主(2022-09-01):
测量一个杯子中水的高度是多少,可以转换为测量重量,用称重芯片可以实现,不过称重传感器有点贵,各位大虾有没有成本更低一些的方法?

网友A:
我记得有种电容触摸方案解决的。

网友B:
不知道超声波可以不

网友C:
水面和水底两次反射回来的时间差。

网友D:
那你的杯子直径要知道。水的密度要知道。

楼主:
麦克风+蜂鸣器应该是最便宜的吧...
原理是
水面和水底两次反射回来的时间差。
类似声纳的做法, 精度么,看技巧了....钞票不够技术凑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E:
用个压力传感器测水深度。

网友C:
电容这种是不是不太准确啊

网友F:
还是称重的准一些

网友G:
称重转换很麻烦啊如果换了容器的话兼容不太好

网友H:
压力传感器是个很不错的想法 但是考虑到要放在水下可能预算上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网友I:
还是用压力传感器比较好一些。

网友J:
多大的杯子,清水吗,可以放东西进去吗,竖着放个棍子进去测量棍子受到的浮力也可以

网友K:
见过侧面有电容滑条的测水高方式.

网友L:
可以选用多种方式进行测量

网友M:
可否通过折射率的不同进行判定呢

网友L:
但是需要提前得知体积啊

网友J:
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麦克风+蜂鸣器应该是最便宜的吧...
原理是
水面和水底两次反射回来的时间差。

雷达毫米波或许可以

网友:
我知道一款水位检测IC 联系我这个

网友N(2022-10-03):
看需求精度了,感觉用个压力传感器即可

网友O:
有水位计

网友P:
直接两跟线到底就行

网友Q:
用电容检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