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RT_THREAD studio 开发配置 使用板级包demo测试失败

楼主(2022-09-01):
使用457开发板 在RT_THERAD STUDIO  创建工程  编译 烧写都成功 ,程序不运行。有什么需要特别配置的吗?一切按照教程创建
问题警告如下
描述    资源    路径    位置    类型
无效的项目路径:包含路径没有找到(FORCE\libraries\n32_drivers\config)    FORCE        pathentry    路径项问题

网友A(2022-12-02):
点击一下复位看看,是不是没有复位成功?

网友B:
是不是选择下载错误了呢?

网友C:
RT_THERAD STUDIO直接配置就行。

网友D:
rt-thread studio挺好用的。下载就可以运行的。

网友E:
这个直接生成的代码就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