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芯片不能运行

楼主(2022-09-01):
SH39F003A全局变量和数组在定义的时候赋值,芯片不能运行

楼主:
不管是Xdata 还是data都是一样。

楼主:
把赋值删除,初始化的时候一个一个值写进去,芯片运行OK 。

网友A:
一般在定义的时候赋值,赋值操作是在进main之前执行的

网友B:
此时可能看门狗时间较短导致复位

网友C:
在自己的初始化函数中赋值则会注意到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D:
大数组赋值要注意到这一点。

网友E(2022-10-07):
有什么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