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GPIO应用方案

楼主(2022-09-01):
1、概述
沁恒提供的多款USB转接系列芯片均提供GPIO引脚功能,各引脚支持独立的输出输入,GPIO功能的使用需要与计算机端厂商驱动程序和应用软件配合使用。各芯片的默认GPIO引脚状态,可直接查阅芯片技术手册或参考方案中附表。

型号
CH344Q
CH344L
CH347T
CH348L
CH348Q
CH9101U/H
USB
480M高速
全速
480M高速
480M高速
480M高速
全速
GPIO数量
封装
LQFP48
LQFP48
TSSOP20
LQFP100
LQFP48
SSOP28/
QFN32
IO电压
3.3V
3.3V
3.3V
3.3V/2.5V/1.8V
3.3V
5V/3.3V/
2.5V/1.8V

型号
CH9101R/Y
CH9102F
CH9102X
CH9103M
CH9104L
CH9326G
USB
全速
全速
全速
全速
全速
全速
GPIO数量
封装
QSOP16/QFN16
QFN24
QFN28
QFN40
LQFP48
SOP16
IO电压
5V/3.3V/
2.5V/1.8V
5V/3.3V/
2.5V/1.8V
3.3V
5V/3.3V/
2.5V/1.8V
3.3V
5V/3.3V

2、方案特点
  • 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macOS等操作系统。
  • 除支持GPIO功能外,芯片还提供高速UART/SPI/I2C/JTAG等硬件接口。
  • 支持全速和480Mbps高速USB接口,高速USB应用控制与响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 支持GPIO bitbang方式,可软件模拟各类高速通信时序。
  • 支持USB设备VID/PID/字符串等内容配置。
  • 双电源设计,支持IO独立供电。

3、应用框图

4、
应用演示
4.1 Windows平台GPIO应用演示

串口和设备信息栏
  • 串口号:设备管理器中对应目标设备的串口号,通过下拉箭头选择
  • 搜索WCH USB串口:主动搜索串口
  • 启动自动打开:开启设备USB插拔检测,成功检测到自动打开设备
GPIO信息和操作栏
  • 引脚名称:选中需要操作的GPIO
  • 功能:选中启用该GPIO
  • IO方向:选中设置GPIO为输出,未选中则设置为输入
  • 状态:输出方向->选中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输入方向->读取为高电平时选中,反之为低电平
  • 读取芯片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 配置芯片GPIO:配置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引脚电平
  •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 获取GPIO电平: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4.2 Linux平台GPIO应用演示

程序默认操作USB设备的字符设备节点:/dev/ttyCH343USB0,需要操作其他节点或设备可直接修改。演示程序打开设备后自动获取芯片型号和GPIO数量。
  • 选项“g”: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 选项“o”:GPIO输出功能演示,按编号依次操作GPIO输出200ms的低电平
  • 选项“i”: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4.3 Android平台GPIO应用演示

  • 使能:选中则启用该GPIO
  • IO方向:IN设置GPIO为输入,OUT则设置为输出
  • 电平:输出方向->选中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输入方向->读取为高电平时选中,反之为低电平
  • 读取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 配置芯片GPIO:配置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引脚电平
  •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 获取GPIO电平: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4.4 macOS平台GPIO应用演示

串口和设备信息栏
  • 设备序号:系统下目标设备的串口名称,通过下拉箭头选择
  • 连接/断开设备:自动检测串口设备,对设备进行连接/断开操作
  • 设备状态:显示当前设备信息
  • 扫描设备:主动搜索串口

GPIO信息和操作栏
  • 引脚名称:选中需要操作的GPIO
  • 功能:选中启用该GPIO
  • IO方向:选中设置GPIO为输出,未选中则设置为输入
  • 状态:输出方向->选中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输入方向->读取为高电平时选中,反之为低电平
  • 读取芯片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 配置芯片GPIO:配置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引脚电平
  •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 获取GPIO电平: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5、默认GPIO引脚状态表

CH344Q
编号
方向
I
O
I
O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O
O
O
O
I
I
I
I
电平
H/L
H/L
H/L
H/L
H
H
H
H

CH344L
编号
方向
I
O
I
O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O
O
O
O

电平
H/L
H/L
H/L
H/L

CH347T
编号
方向
I
O
I
I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L
H
H

CH348L
编号
方向
I
O
I
O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O
O
O
O
I
O
I
O
电平
H
H/L
H
H/L
H
H
H
H
编号
方向
I
O
I
O
O
O
O
O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I
I
I
I
I
I
I
I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I
I
I
I
I
I
I
I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I
I
I
I
I
I
I
I
电平
H
H
H
H
H
H
H
H

CH348Q
编号
方向
I
O
I
O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O
O
O
O

电平
H/L
H/L
H/L
H/L

CH9101U/H
编号
方向
O
O
O
O
O
I
电平
H
H
L
H/L
H/L
H

CH9101R/Y
编号
方向
O
O
O
I
电平
H
H
L
H

CH9102F
编号
方向
O
O
O
I
I
电平
H
H
L
H
H

CH9102X
编号
方向
O
O
O
I
I
I
电平
H
H
L
H
H
H

CH9103M
编号
方向
I
I
I
I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
H
H
编号

方向
O
O
O
O

电平
H
H
L
L

CH9104L
编号
方向
I
I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L
编号
方向
I
I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L
编号
方向
I
I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L
编号
方向
I
I
I
O
I
O
电平
H
H
H
H
H
H/L

CH9326G
编号
方向
I
I
I
I
电平
H
H
H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