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开源有感BLDC

楼主(2022-09-01):
玩转有感BLDC电机

介绍:有感开源BLDC程序支持功能
  • 支持正反转功能。
  • 支持电位器调速功能,速度单位为转每分钟(RPM)。
  • HALL信号错误检测。
注意:
  • 改程序没有HALL相序学习功能,如果更换电机需要根据实际测量的反电动势与HALL信号推导出换相时功率管导通顺序与HALL信号关系,然后将导通顺序填写到Hall_forward数组内。假定Hall_forward的HALL相序为电机正转的HALL相序,那么Hall_Direct就为反向时的HALL相序,它们的关系是HALL相序相差180度。
  • 如:正转HALL相序Hall_forward[6] = {3,2,6,4,5,1},那么反转Hall_Direct[6] = {4,5,1,3,2,6},把Hall_forward的第4位放到Hall_Direct第1位,然后其它HALL状态按照顺序依次填写即可。如果想要知道具体原理可以通过电机模型进行推导。
重点
         如何通过HALL信号与反电动势波形确定HALL信号与功率管通电顺序呢?
  • 如图1我们将示波器三个探头接到板子的UVW相,测得电机反电动势对应电压如图2所示:
         图2中黄色为板子的U相反电动势(U相对应芯片MCPWM模块输出的MCPWM_CH0通道),绿色为V相反电动势(V相对应芯片MCPWM模块输出的MCPWM_CH1通道),蓝色为W相反电动势(W相对应芯片MCPWM模块输出的MCPWM_CH2通道)。
  • 我们知道电机一个电周期是不是需要6次换相,那么就对应6个扇区,每个扇区功率管通电顺序是固定的。我们再看图3,假如我们以U相反电动势由低到高之后的60度为第一扇区,那么此时UVW三相如何通电呢?
  • 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东西,端电压与相反电动势同向,所以我们知道三个HALL信号状态对应的三相相反电动势幅值就知道对应的UVW端电压幅值,即可得到UVW通电顺序。
  • 如图三第一个扇区U相(黄色)高电平,V相(绿色)第电平,W相(蓝色)由高到底,所以得知W相为悬空相。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第一个扇区U相需要通高电平(U相桥臂上管导通下管截止,对应芯片MCPWM_CH0P和MCPWM_CH0N输出,注意输出极性),V相通低电平(V相桥臂上管截止上管导通,对应芯片MCPWM_CH1P和MCPWM_CH1N输出,注意输出极性),W相悬空(W相桥臂上下管均截止,对应芯片MCPWM_CH2P和MCPWM_CH2N输出,注意输出极性)。
  • 我们在测量这个扇区对应的HALL信号如图4所示,这里需要注意芯片引脚标记的HALL_IN2,HALL_IN1,HALL_IN0对应 demo HALL接口丝印的 HA,HB,HC,那么图4对应绿色就是HA对应芯片引脚的HALL_IN2,蓝色HB对应芯片引脚的HALL_IN1,粉红色HC对应芯片引脚的HALL_IN0。

  • 这里我们知道第一扇区三个HALL信号,那这个对应芯片HALL结果寄存器的值是多少呢?
  • 因为我们需要根据读取HALL寄存器的值进行对应功率管通电,所以就需要了解凌鸥MCU的HALL输入信号与对应HALL模块信息寄存器对应位结果。
  • HALL信号结果是在HALL模块信息寄存器HALL_INFO的低三位,它与输入信号的对应关系是HALL_IN2的信号为HALL_INFO的低三位的最高位,HALL_IN1的信号为HALL_INFO的低三位的第2位,HALL_IN0的信号为HALL_INFO的低三位的最低位。那么从图4可以看出,扇区一对应的HALL_INFO结果为101(二进制)即为5(16进制)。
         结论来啦!
  • 当程序读HALL_INFO低3位为5时,U相上管导通下管就截止,V相上管截止下管导通,W相上下管均截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扇区,U为高,V为悬空W为低,对应图5 HALL_INFO低3位为1(16进制),此时U相上管导通下管就截止, V相上下管均截止,W相上管截止下管导通,其它几个扇区分析也一样。
  • 最终我们的到正转相序为5/1/3/2/6/4。例程中我们将管子导通状态顺序固定啦,Hall_forward[0]的对应状态是U悬空,V高电平(上通下截止),W低电平(上截止下通),这样Hall_forward[0]我们就填3,那么依次Hall_forward[1]为2......Hall_forward[5]为1,即Hall_forward[6]={3,2,6,4,5,1},那么反转与正转相差180度,所以Hall_Direct[6] = {4,5,1,3,2,6}。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软件配套硬件:MCU板:https://www.linkosemi.com/uploadfiles/Updatefile/nutstore/Linko_DEMO/08x_MCU/LKS_EVB_MCU081083088_V2.0.zip
功率板:https://www.linkosemi.com/uploadfiles/Updatefile/nutstore/Linko_DEMO/No_built_in_Baseplate/LKS_EVB_MVPOWPRE_V5.0.zip

电机使用带HALL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或永磁同步电机。
源程序在下面哦
                 I

                 I

                 I

                 I

                 I

        V

开源有感BLDC例程

网友A: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一般的无刷直流电机都可以(推荐24V)

网友A:
BLDC_RunSpeedCtr.Elect_Speed = 60000000000/(BLDC_RunSpeedCtr.ElectPeriod_time * 10.4)中 10.4 是什么?

@一路寻你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电周期我如果是用MCPWM中断查看hall信号,大概是64us,这个电周期的值该怎么计算呢,是除以MCPWM的计数值吗?
@一路寻你 :明白了。谢谢
1个电周期用时为BLDC_RunSpeedCtr.ElectPeriod_time*(1/96000000),则转速为1/(BLDC_RunSpeedCtr.ElectPeriod_time*(1/96000000)=96000000/BLDC_RunSpeedCtr.ElectPeriod_time,单位 电周期/秒,转换为电周期/分:60*96000000/BLDC_RunSpeedCtr.ElectPeriod_time 单位 电周期/分 即表示为:60000000000/(BLDC_RunSpee

网友B:
港工,有没有无感BLDC程序, 期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港工,有没有无感BLDC程序, 期待。

无感方波的闭源程序,可以在交流群里获取;无感FOC在链接中获取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有HALL的无刷直流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港工,有没有无感BLDC程序, 期待。

后续会有,出来了就更新上去,请耐心等待哦

网友D:
总结的比较详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E(2022-10-06):
请问如何加入交流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感方波的闭源程序,可以在交流群里获取;无感FOC在链接中获取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 ...

请问可以拉我进交流群吗,LazySheepOvO我的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无感方波的闭源程序,可以在交流群里获取;无感FOC在链接中获取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 ...

没有交流群怎么样获取?

网友G:
请问无感BLDC程序在哪可以获取,交流群中没有看到

网友H(2022-11-1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应该是无刷直流电机就可以,主要是驱动板这一块看支持啥样子的吧

网友I(2023-02-14):
港工,无感BLDC程序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J:
这个对电机有要求吗?

网友K:
港工,无感BLDC开源程序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对电机有要求吗?

不是FOC的或无感驱动的对电机要求不大, 有感唯一要注意HALL的角度是 60 或 120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港工,无感BLDC开源程序出来了没有啊

无感BLDC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对电机有要求吗?

只要是直流无刷电机带三个HALL就行

网友M(2023-06-01):
软件配套硬件 2个文件下载失败,楼主能否上传下

网友N(2023-07-11):
大佬,有没有无感FOC调试说明  ,谢谢

网友D:
波形的波峰处为什么会有凹陷?

网友O:
这个帖子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P:
楼主,软件配套硬件怎下载不了呀

网友Q(2023-09-05):
Speed_setting = ((Speed_value  * 2500)/1800);// 2500*(Speed_ADC/(2048*3.3/3.6)),其中的2500是怎么来的?

网友R:
这个波形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无感方波的闭源程序,可以在交流群里获取;无感FOC在链接中获取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 ...

是的

网友T:
能仔细讲一讲mcpwm的io配置和波形输出关系吗

网友U:
这个方案最高转速能到多少?

网友V(2023-10-20):
无感BLDC程序

网友W:
香港工人,BLDC计划发布了吗

网友X:
这个对于机电有请求吗?

网友Y:
软件支持硬件,两个文件下载失败。

网友Z:
请问我在哪里可以获得没有感觉的BLDC程序?

网友AA(2024-09-05):
一个好消息:电机在叫
一个坏消息:电机没动
求助大佬
我接下来应该如何让电机运动起来呢

+1,后面解决了嘛?是啥问题

网友AB:
香港工人,无聊的Bldc程序出来了吗?

网友AC:
为什么在波形的峰值会有一个凹陷?

网友AD(2024-10-06):
港工,吴倩bldc开源程序出来了吗?

网友X:
能详细说说mcpwm的io配置和波形输出的关系吗

网友AE:
香港工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公布了吗

网友AF:
好消息:马达在喊坏消息:马达不动了。求助。接下来我该如何让马达动起来?

网友AG:
为什么波形的峰值会有凹痕?,

网友AH: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mcpwm的io配置和波形输出的关系?

网友Z: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mcpwm的io配置和波形输出的关系

网友W:
为什么波形的峰值凹陷?,,

网友AI:
为什么波形的峰值被压低了?,,,

网友AJ:
开源精神鼓舞人心,BLDC项目贡献智慧,携手共创未来,共享技术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