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使用KEILL仿真 no 'read' permission该如何配置DEBUG

楼主: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read' permission

网友A(2022-09-02):
官方例程是这样的

楼主:
file:///C:/Users/%E6%9D%A8%E5%90%9B/Desktop/1662084161573.jpg已经按照标准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按照标准配置了

https://www.cnblogs.com/xiaoheikkkk/p/15193024.html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提到的解决措施

网友C:
你怎么使用模拟仿真?要用硬件仿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按照标准配置了

把图上的【Use Simulator】选项,换到【CMSIS-DAP Debugger】左边的【Use】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上的【Use Simulator】选项,换到【CMSIS-DAP Debugger】左边的【Use】上。

有时候开发板不在,  学习RT 的时候看看的 解决不了 ,哎

网友D:
硬件仿真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开发板不在,  学习RT 的时候看看的 解决不了 ,哎

仿真的话的专门跑仿真的程序,不能跑带有硬件外设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