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触摸屏与西门子PLC之间能否实现无线以太网口通讯?

楼主(2022-09-02):
在实际生产中经常遇到当一台PLC无法满足工艺要求,如高速脉冲通道数不够用,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数不够用时,如果更换大型PLC成本将大幅增加,此时可以考虑使用多台PLC协同工作,共同完成复杂的工艺要求,那么多个PLC之间如何进行便捷高效的通信呢?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用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MCGS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S7协议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S7协议细节,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S7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触摸屏:MCGS-TPC7031KT × 1台
● 通讯设备:DTD418MA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通讯协议:S7协议
●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通讯主 要 特 征:
◆ 可以直接代替有线以太网线,实现无线组网;
◆ 支持西门子S7协议、PROFINET协议、MODBUS TCP/IP协议等;
◆ 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方式,不插卡无运行费用;
◆ 无需更改程序,即插即用,自适应接口协议;
◆ 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下的工业场合。
四、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五、触摸屏配置
1.文件-新建工程
2.设备窗口-设备工具箱-通用TCP/IP设备-SMART200以太网
3.设置IP地址
4.每台设备的变量的添加
5.画面制作
六、PLC简单配置
1. 新建工程,并如下图所示
2. 简单程序的编写
用M点驱动响应的Q点输出
3.点击下载-全部-查找CPU
4.点击下载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0和192.168.2.11。将程序下载到PLC
七、无线通讯测试
1、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请问楼主有以太网的入门资料吗?望分享一些给我wangdongchun79@163.com,谢谢。

网友A:
意思就是透明传输,把你的无线设备当做直通网线开看,说了那么多,浪费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