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 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2-09-02):
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  SHT3x-DIS 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可编程USB转 UART/I2C /SMBusS/SPI/CAN/1 -Wire适配器USB2S  的温湿传感器
1.2        SHT3x-DIS 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1.2.1        芯片介绍

SHT3x-DIS 是 IIC 接口的温度、湿度传感器芯片,可工作于单次测量或连续自动测量模式。USB2S 已有 1 片 SHT31-DIS 芯片,芯片地址为 0x88。
SHT3X-DIS 的输出温度和湿度均为 3 字节,前两字节是温湿度值,第 3 字节是校验字节。转换
公式如下:(数值=第 1 个字节*256+第 2 个字节)。

写指令时序:
(1)        向 IIC 总线发送开始信号
(2)        向 IIC 总线发送芯片写地址(0x88)
(3)        向 IIC 总线发送 2 字节命令字
(4)        发送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讯。

读取温湿度时序:
(1)        向 IIC 总线发送开始信号
(2)        向 IIC 总线发送芯片写地址(0x88)
(3)        向 IIC 总线发送 2 字节命令字,延时等待芯片完成测量(工作于单次测量模式时)
(4)        向 IIC 总线发送开始信号
(5)        向 IIC 总线发送芯片读地址(0x89)
(6)        从 IIC 总线读取 2 字节温度和 1 字节 CRC8 校验
(7)        从 IIC 总线读取 2 字节湿度和 1 字节 CRC8 校验
(8)        发送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讯。
1.2.2        单次温湿度测量并读取
[IIC][START][WT3H]88 24 00[DELAY100][START][WT1H]89[RD6A][STOP],或者[IIC][START][WT3D]136 36 00[DELAY100][START][WT1H]89[RD6A][STOP]
[IIC]        数据帧的目标是 IIC 接口
[START] 从目标接口输出开始信号
[WT3H] 从目标接口输出 3 个字节,后续数据类型为 16 进制。
88 24 00        芯片写地址+2 字节指令码 0x2400 表示高速测量并且禁用芯片控制时钟线的功能
[DELAY100] 延时等待温湿度测量结束[START] 从目标接口输出开始信号
[WT1H] 从目标接口输出 1 个字节,后续数据类型为 16 进制。
89        芯片的读地址
[RD6N] 从目标接口连续读取 2 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 2 字节,共 4 字节) [STOP] 从目标接口输出停止信号,结束本次通讯
芯片返回        64 B3 BB 3E E3 CC(25779 16099,即:23.8℃和 24.5%)

1.2.3        连续测量随时读取温湿度
切换为连续测量工作模式:[IIC][START][WT3H]88 20 2F[STOP]
随时获取实时温湿度:[IIC][START][WT3H]88 E0 00[START][WT1H]89[RD6N][STOP]

1.2.4        停止连续测量
向 芯 片 发 送 指 令 码 0x3093 [IIC][START][WT3H]88 30 93[STOP]

1.2.5        其它常用指令使用指令复位芯片
向 芯 片 发 送 指 令 码 0x30A2 [IIC][START][WT3H]88 30 A2[STOP]

加热器的开启与关闭
发送指令码 0x306D 开启加热器,发送指令码 0x3066 关闭加热器。[IIC][START][WT3H]88 30 6D[STOP]
[IIC][START][WT3H]88 30 66[STOP]

读取状态寄存器
[IIC][START][WT3H]88 F3 2D[START][WT1H]89[RD3N][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