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GPIO上下拉电阻测试

楼主(2022-09-02):
今天发现板子上芯片的一个IO口有问题,怀疑是不是上下拉电阻损坏了,N32G452上下拉电阻的阻值该怎么测试?
数据手册可以看到上下拉电阻的阻值在100kΩ-160kΩ之间

网友A:
我记得国民好像有个GPIO测试的应用笔记,可以找找看

网友B:
上拉电阻测试:将GPIO配置成上拉输入模式,然后在IO口和VSS之间接电流表,RU = VDD/IU;
下拉电阻测试:将GPIO配置成下拉输入模式,然后在IO口和VDD之间接电流表,RD = VDD/ID;

网友B:
GPIO电气特性测试可以参考这篇应用笔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IO电气特性测试可以参考这篇应用笔记

就是这篇了

网友C:
芯片内部的上下拉电阻一般不会损坏吧,有可能是因为静电导致引脚损坏吗?

上下拉电阻一般不会损坏,短路可能是二极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