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重新初始化UART问题

楼主(2022-09-02):
ST, ar
程序中UART1 一开始是正常接收数据,后面卸载UART1功能,将RX改成上升沿外部中断,
触发中断后 屏蔽外部中断,重新初始化UART1,但这时候不能正常接收数据。

伪代码如下
HAL_UART_MspDeInit(&huart1);
....//RX_IO改成上升沿外部中断
....//RX_IO改成普通IO
MX_USART1_UART_Init();
..DMA_rx..
//uart不能接收数据

网友A:
正常通信采用USART,进入睡眠前切换IO外部中断,退出睡眠又切换USART;周而复始?

网友B:
重新检查一下代码,感觉像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C:
看一下IO的配置,是否重新配置过。

网友D:
串口中断不能唤醒单片机吗

网友E:
串口唤醒好复杂呢

网友F:
这个外部触发需要时间吧

网友G:
不是可以RTC唤醒吗

网友D:
这个唤醒需要重新初始化吗

网友H:
stm32f4没有用过。

网友I:
串口不可以唤醒吗

网友J:
这么做好像不太行吧

网友K:
你这是重新初始化串口1啊?那你需要把之前的外部触发功能去掉才行

网友L:
其实为啥要这么费劲呢,你多用一个IO实现外部触发不就行了么

网友M:
看你的代码,我觉得不太行呢,因为外部触发还是会用RX这个IO

网友N:
感觉你最好是换一个IO做外部触发,而不是串口的

网友O:
楼主这是IO不够用了么?

网友P:
不是很建议这么使用哈,初始化也会有些问题的

网友Q:
你仿真看看,这个RXIO实现了啥功能呗

网友R:
是不是这个IO又被当外部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