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的FSMC对RMII网络发送的干扰问题

楼主(2022-09-02):
在使用stm32f429 主频180M的FSMC SRAM  BANK4时,启动RMII的10/100M自协商模式时,网络发送偶尔失败并且无法再次连接服务器,当将主频降到90M时没有问题了。在主频180M时,发现注释掉FSMC功能网路就会正常,或者将FSMC速度降低并且网络改为固定10M,网络发送也没问题。是否是芯片内部FSMC读取对网络造成了干扰,硬件上RMII的TXD与FSMC的NE4管脚很近。

网友A:
你的配置是基于CubeMx工具生成的吗? 我更怀疑你在两个外设的管脚配置方面或存储访问的地方有冲突呢?这个提醒供参考。

网友B:
从描述上看,改变频率就会消除影响的话,很有可能是布线引起的干扰。有条件的话可以测量一下相邻脚的波形是否受到干扰。当然探头加上去也有可能降低干扰反而正常的情况出现,也可能抓到某一频率的干扰。

网友C:
按理来说应该不会有干扰吧

网友D:
那你重新布局一下电路板试试呢?

网友E: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毕竟这种信号线互相干扰的问题不多

网友F:
你降速也行的,其实主频降下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话说,这个主频跟网络好像也没啥关系吧

网友H:
那你就适当取舍呗,我觉得是可以

网友I:
正常来说,内置FSMC不会对网络造成干扰吧

网友J:
按你这个描述应该可以这么说,有可能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的

网友K:
使用bank4是外扩的ram么?

网友L:
把他俩时分复用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