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使用spc5 stdio的时候生成对应的功能。。。。

楼主(2022-09-03):
在使用spc5 stdio的时候生成对应的功能,main.c里面怎么没有调用对应的接口;
eg: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能解释下这是什么东西么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说的

网友C:
对应的什么接口

网友D: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E:
正常来说,函数不应该从mian进入么

网友F:
你是不是没保存啊,保存应该会有生成接口的啊

网友G:
没用过SPC5,这芯片方案一般适用于什么场合啊

网友H:
可能是你配置的有误?不然应该会生成的吧

网友I:
你想要实现什么接口啊?

网友J:
你截图呗,看看生成之前有什么报错没

网友K:
一般要是你操作正确,是不会生成不了接口的

网友L:
我也没用过这软件,你好好看这软件的操作手册呗

网友M:
没有接口不应该啊,你是不是操作有问题啊

网友N:
你可以重启一下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