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升级后以太网配置问题

楼主(2022-09-02):
CubeMX升级了,但是自己配置ETH下的PHY的时候发现和以前又又又不一样了,**,他妈老是改来改去的干吊啊,谁能告诉我PHY的地址设置去哪了,啊?根本就没了,我只能从代码里面设置了,然后改完ioc文件再一刷新肯定就又变回去了,关键默认值竟然不是0,是1。**,**,**。越改越倒退。我想找个售后电话问问,发现找不到。不知道找谁啊。

网友A:
很少用这个,楼主要建立起自己的程序底子

网友B:
在CubeMx里的互联外设ETH下面的Advanced parameters里可以对PHY进行选择配置,定义其名字,至于PHY地址 我看到可以在stm32xxx_hal_conf.h文件里结合硬件电路修改。

我这边测试,CubeMx生成的默认地址也是1.

/* MyPHY_PHY_ADDRESS Address*/
#define MyPHY_PHY_ADDRESS           1U

我基于F4系列,CubeMx 6.6版本.

网友C:
两台电脑通过网关ping 两个板子 ,两个板子的IP不同,同时ping 的话会有一个显示超时,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建议是别老升级CubeMX,CubeMX更新的很快,但是别老去升级它。

网友D:
我觉得一个公司开发,要规定好STM32周边的软件版本,因为STM32很多软件都是不向上兼容的,很难受!

网友E:
cubemx能用就别急着升级

网友F:
对,不兼容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