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 编译等级不同,if函数可能无法正常执行?

楼主:
芯片使用G030,优化等级高于optimize for debug时,就会出现 main函数里的while()循环出现if()内语句不能正常执行的问题

查了半天才发现跟优化等级的有关的

网友A(2022-09-02):
优化等级很考验C语言功底啊,要求不高就别开起优化等级了

网友B:
你把if语句用来判断的变量,定义前面加个volatile关键字再试试

网友C:
if的变量要申明成volatile了吗?否则编译不会每次读出变量的最新值做判断。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跟你的代码、跟优化等级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