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GAP2D的SPICE模型在哪

楼主(2022-09-02):
STGAP2D的SPICE模型在哪下?

网友A:
你找官方的FAE要一下

网友B:
这个不知道啊,百度搜搜能不能找到

网友C:
我记得这种都是ST官方提供的吧

网友D:
话说,这种模型,ST能给么?

网友E:
你是要仿真么?

网友F:
这种仿真数据模型一般都ST提供,但是我之前想用好像都没有呢

网友G:
官方应该会提供吧

网友H:
也不需要使用这模型实现仿真吧

网友I:
不知道哪里下,因为一般也不需要它来仿真调试的

网友J:
这是啥芯片啊?电源芯片么?

网友K:
你直接绘制调试呗,到时候请STFAE来配合一下就好了

网友L(2023-02-22):
寻找SPICE模型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浏览厂商或是制造商的网页

网友M(2024-04-08):
这种数据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N(2024-07-16):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O: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P: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Q: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R: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S: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