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30C8T6 官方例程库

楼主(2022-09-02):
如题  stm32G030C8T6 官方例程库,里面是不是没有stm32G030C8T6芯片的例程  只有G031的例程。如果有的话,麻烦哪位大牛发一下 谢谢

网友A:
都差不多,直接参考使用就可以

网友B:
其实库函数差不多,只是g030 和 g031有可能部分硬件不同,相同的硬件大部分是可以通用,并不用太纠结

网友C:
看看有对应的开发板吗  网上应该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D:
如果只是使用G0的话,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E:
stm32G030C8T6是不是频率比较低了?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G:
都差不多,参考下别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