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 dma停止问题

楼主(2022-09-02):
请问一下,adc dma方式采集器外部电压,在一次采集20个数据后停止采集,应该如何停止dma功能,同时用不用停止adc。我用的是L053nucleo开发板,程序也是原厂例程。

网友A:
ADC配置成DMA单次模式,DMACFG=0,试试看

网友B:
配置问题么

网友C:
数量可以设置的,采集20个触发中断然后停止好了

网友D(2023-02-22):
用单次,然后用一个全局计数器,4次后再清零试试看

网友E(2024-07-0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F: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G: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H: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G: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I: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J: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K: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L: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M: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