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RTC自动唤醒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22-09-02):
没看懂N32G455 RtcAutoWakeUp例程中是怎么确定唤醒时间的?有兄弟帮忙看看吗

楼主:
就比如说我想设置个5s唤醒,我看例程是使用这个函数的RTC_SetWakeUpCounter(4);
怎么配置到5s这个时间的

网友A:
  1. /* wake up clock select */
  2. RTC_ConfigWakeUpClock(RTC_WKUPCLK_CK_SPRE_16BITS);
  3. /* wake up timer value */
  4. RTC_SetWakeUpCounter(4);
这里主要用到这两个库函数,前面选择唤醒时钟,后面的函数配置时钟周期个数
通过RTC_CTRL寄存器WKUPSEL[2:0]描述可以看到,可以选择RTC/16、RTC/8、RTC/4、RTC/2以及ck_spre即1Kz时钟,这里我们选择的就是1Hz时钟;
后一个函数需要配置WKUPT寄存器[15:0]位,表示每WKUPT[15:0]+1个周期唤醒一次
所以例程中WKUPT[15:0]写4,则每5个1Hz时钟周期唤醒一次,即5s唤醒一次

网友B:
设置一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