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rt-thread系统使用问题,如何改造裸机程序?

楼主(2022-09-02):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在裸机程序中有几个传感器(开关型,0或者1)状态,定时把这些传感器状态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如果改为使用RT-thread,如果不使用全局变量,这些开关型的传感器状态,使用什么来描述? 消息,信号量、互斥量,事件,还是其它?
我看了消息、信号量事件等的例程,都是一种模式,发送任务触发,而接收任务一直在那里等待消息,接收到消息后再执行动作。
我这个传感器扫描任务和定时发送任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除了全局变量,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将传感器的数据通过消息发送到串口任务,串口任务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

楼主:
几个传感器0,1不停的的扫描,串口发送任务是定时的发送,发送时,只取传感器当时的状态,消息不好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