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反相衰减电路分析

楼主(2022-09-02):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衰减电路的具体分析计算的过程。

网友A:
先转化成交流小信号图

算出来:
vo=-(r3*rf*vi)/(r3*rg1 + r3*rg2 + rg1*rg2)
根据条件:
rf=rg1+rg2,rg1=rg2
-vo/vi=4*r3/(4r3+rf)
如果衰减-3db,vo/vi=0.707带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化成交流小信号图

万分感谢,其实第二张有点没看懂,VS具体表示哪点电压呀,如果是RA,RB间的电压,这计算公式好像也不对呀,望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其实第二张有点没看懂,VS具体表示哪点电压呀,如果是RA,RB间的电压,这计算公式好像也 ...

戴维南等效电路。少写了个vi。
Vs是戴维南等效电压源,戴维南等效电阻是并联。
这样这个电路变成标准的反相放大器,按反相放大器去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