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精妙的用STM32单片机设计的非阻塞延时程序

楼主(2022-09-02):
对于每个单片机爱好者及工程开发设计人员,在刚接触单片机的那最初的青葱岁月里,都有过点亮跑马灯的经历。从看到那一排排小灯按着我们的想法在跳动时激动心情。到随着经验越多,越来又会感觉到这个小灯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在调试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有时会帮上大忙。

楼主:
一:阻塞式延时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我们在最最初让灯闪烁起来时大约都会用到阻塞延时实现,会像如下代码的样子:

while(1)
{
    LED =OFF;
    Delay_ms(500);
    LED = ON;
    Delay_ms(500);
}

这时我们就会慢慢意识到,第一种(阻塞延时)方法效率很低,让芯片在那儿空运行几百毫米,什么也不做,真是莫大的浪费,尤其在芯片频率较高,任务又很多时,这样做就像在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挖了一大坑,出现事故可想而知。

楼主:
二:定时器延时

然后,在我们接触到定时器,我们会发现,原来用定时中断来处理会更好。比如我们可以500ms中断一次,让灯亮或灭,其余的时间系统还可以做非常之多的事情,效率一下提升了很多。
但一个单片机中的定时器毕竟有限,如果我需要几十个或者更多不同时间的定时中断,每一个时间到都完成不同的处理动作,如何去做呢。一般我们会想到在一个定时中断函数中再定义static 变量继续定时,到了所需时间,做不同的动作。而这样又会导致在一个中断里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会抢占主轮询更多时间,有时甚至喧宾夺主,并也不是很如的思维逻辑。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介绍我在一个项目中偶遇,一个精妙设计的非阻塞定时延时软件的设计(此设计主要针对于无操作系统的裸机程序)。

楼主:
三:非阻塞式延时设计
在之前的文章中有对systick的介绍,比如我要设置其10ms中断一次,如何实现呢?
也很简单,只需调用core_cm3.h文件中 SysTick_Config函数 ,当系统时钟为72MHZ,则设置成如下即可SysTick_Config(720000); (递减计数720000次后中断一次) 。此时SysTick_Handler中断函数就会10ms进入一次;
任务定时用软件是如何设计的呢 ?
且先看其数据结构,这也是精妙所在之处,在此作自顶向下的介绍:
其定义结构体类型如: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ick10Msec;
    Char_Field Status;
} Timer_Struct;

其中Char_Field 为一联合体,设计如下: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te;
    Timer_Bit field;
} Char_Field{

而它内部的Timer_Bit是一个可按位访问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it0: 1;
    unsigned char bit1: 1;
    unsigned char bit2: 1;
    unsigned char bit3: 1;
    unsigned char bit4: 1;
    unsigned char bit5: 1;
    unsigned char bit6: 1;
    unsigned char bit7: 1;
} Timer_Bit

此联合体的这样设计的目的将在后面的代码中体现出来。

如此结构体的设计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定义的一全局变量,Timer_Struct gTimer;

并在头文件中宏定义如下:

#define bSystem10Msec        gTimer.Status.field.bit0
#define bSystem50Msec        gTimer.Status.field.bit1
#define bSystem100Msec       gTimer.Status.field.bit2
#define bSystem1Sec          gTimer.Status.field.bit3
#define bTemp10Msec          gTimer.Status.field.bit4
#define bTemp50Msec          gTimer.Status.field.bit5
#define bTemp100Msec         gTimer.Status.field.bit6
#define bTemp1Sec            gTimer.Status.field.bit7

另外为了后面程序清晰,再定义一状态指示:
至此,准备工作就完成了。下面我们就开始大显神通了!

首先,10ms定时中断处理函数如,可以看出,每到达10ms 将把bTemp10Msec置1,每50ms 将把bTemp50Msec置1,每100ms 将把bTemp100Msec置1,每1s 将把bTemp1Sec置1。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bTemp10Msec = TIMER_SET;

        ++gTimer.Tick10Msec;
        if (0 == (gTimer.Tick10Msec % 5))
        {
            bTemp50Msec = TIMER_SET;
        }

        if (0 == (gTimer.Tick10Msec % 10))
        {
            bTemp100Msec = TIMER_SET;
        }

        if (100 == gTimer.Tick10Msec)
        {
            gTimer.Tick10Msec = 0;
            bTemp1Sec = TIMER_SET;
        }
}

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

这时,我们需在主轮询while(1)内最开始调用一个定时处理函数如下:

void SysTimer _Process(void)
{
    gTimer.Status.byte &= 0xF0;

    if (bTemp10Msec)
    {
        bSystem10Msec = TIMER_SET;
    }

    if (bTemp50Msec)
    {
        bSystem50Msec = TIMER_SET;
    }

    if (bTemp100Msec)
    {
        bSystem100Msec = TIMER_SET;
    }

    if (bTemp1Sec)
    {
        bSystem1Sec = TIMER_SET;
    }

    gTimer.Status.byte &= 0x0F;
}

此函数开头与结尾两句:
gTimer.Status.byte &= 0xF0;
gTimer.Status.byte &= 0x0F

就分别巧妙的实现了bSystemXXX (低4位) 和 bTempXXX(高4位)的清零工作,不用再等定时到达后还需手动把计数值清零。此处清零工作用到了联合体中的变量共用一个起始存储空间的特性。

但要保证while(1)轮询时间要远小于10ms,否则将导致定时延时不准确。这样,在每轮询一次,就先把bSystemXXX ,再根据bTempXXX判断是否时间到达,并把对应的bSystemXXX 置1,而后面所有的任务就都可以通过bSystemXXX来进行定时延时,在最后函数退出时,又会把bTempXXX清零,为下一次时间到达后查询判断作好了准备。

楼主:
说了这么多,举例说明一下如何应用:

void Task_A_Processing(void)
{
    if(TIMER_SET == bSystem50Msec){
        //do something
    }
}

void Task_B_Processing(void)
{
    if(TIMER_SET == bSystem100Msec){
        //do something
    }
}

void Task_C_Processing(void)
{
    static uint8_t ticks = 0;
    if(TIMER_SET == bSystem100Msec){
       ticks ++ ;
    }

    if(5 == ticks){
        ticks = 0;
         //do something
    }

}

void Task_D_Processing(void)
{
    if(TIMER_SET == bSystem1Sec){
        //do something
    }
}

以上示例四个任务进程,

在主轮询里可进行如下处理:

int main(void)
{
    while(1)
    {
        SysTimer _Process();

        Task_A_Processing();
        Task_B_Processing();
        Task_C_Processing();
        Task_D_Processing();
    }
}

这样,就可以轻松且清晰实现了多个任务,不同时间内处理不同事件。(但注意,每个任务处理中不要有阻塞延时,也不要处理过多的事情,以致处理时间较长。可设计成状态机来处理不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