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基于RT-Thread的emac驱动网络丢包

楼主(2022-09-02):
开发环境:
#硬件:AT32F407+DM9162
#操作系统:RT-Thread 4.0.3
#SDK:0.0.8(2022-04-22)
#LwIP:v2.1.2

问题描述:
#1,基于以上开发环境搭建的软件工程,经常丢包。
#2,丢包时重新初始化emac,就会建立稳定网络连接,但是很快又会出现丢包。
#3,drv_emac.c中关闭EMAC_IRQHandler中其他中断,只保留收发中断,网络状态会有极大改善。

各位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是否emac驱动有问题?

网友A:
没有做过RT-Thread

网友B:
去RT-Thread论坛看看。

网友C:
没用过rtthread

网友D(2022-10-11):
我也是用的rt thread,过一段时间后网络直接不通了,不知道是drv_emac.c的驱动是不是有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不呢?

网友E:
已修改,请在RTT github下载最新版试试,

网友F:
感觉还行吧,就是网络驱动不能开编译优化,不然就容易出现网络不通的情况

网友G:
  基于AT32F407的最小系统板,内置RT-Thread操作系统

网友H:
网络的主要性能参数包括带宽,时延,抖动、丢包率,看来不适合做数据通信了。

网友I:
连接ESP8266WiFi模块怎么实现呢

网友J:
lwIP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K:
官方的BSP已经有移植好的例程了吧

网友L:
这个是使用rt-thead studio配置的吗

网友M:
使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网友N:
RT-Thread系统延时函数导致SPI中断接收数据丢失

网友O:
调网络抓包,调I2C等时序查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E(2023-02-07):
已修改,请在RTT github下载最新版试试

网友P(2023-03-24):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的rt thread,过一段时间后网络直接不通了,不知道是drv_emac.c的驱动是不是有问题,你的问题解决 ...

现在还是ping不通吗?解决了吗

网友D(2023-05-12):
引用 网友P:
现在还是ping不通吗?解决了吗

现在可以了,找到问题了,以前那个407开发板的PHY复位脚 有问题,导至有一个小的尖峰脉冲,结果PHY偶尔复位了,但又没有初始化,所以网络出错了,还有就是pubf的一个读操作信号处理也要注意,要不然也可能网络过一些时间后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