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用vscode查看mplab ide中的代码

楼主(2022-09-02):
用vscode查看代码, 经常出现报错, 又不想完全禁止提示
有什么好的办法查看代码

网友A:
能不能补全代码呢?

网友B:
还是习惯有mplab开发。

楼主:
只要头文件有相应的函数, 代码可以补全

楼主:
我现在发现只是基础函数没有, 我打算把这些库, 加入试试

比如这些基础库没有:

网友C:
这个vscode也可以开发pic吗

网友D:
Source Insight这个软件看代码挺好的,可以看到函数或者变量定义处及使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vscode也可以开发pic吗

跑代码, 调试, mcc生产代码还是mplab ide吧.
看代码, 随便写写可以用用看

网友E:
vscode代码补全挺好用的

楼主:
我现在勉强能减少8 bit的avr/pic的缺少头文件的报错
首先, 在vscode按F1, 选择C/C++: Edit Configurations(JSON)

然后, 在c_cpp_properties.json的includePath中添加xc8路径

AVR 路径: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0/avr/avr/include",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0/avr/lib/gcc/avr/5.4.0/include"

PIC 路径: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0/pic/include/"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0/pic/include/C99"

版本号可能有点区别, 大致路径就是这两个

网友F(2022-10-02):
vscode是一个跨平台、支持多种语言、插件非常的IDE

网友G:
没有用过vscode的

网友H:
vscode怎么看内置的代码片段

网友H:
vscode怎么运行代码

网友G:
vscode如何查看修改的代码

网友I:
vscode的代码补全是真爽啊

网友J:
vscode怎么调试c语言

网友K:
怎么用VScode 写并编译运行C++代码

网友L:
Visual Studio Code 是一个轻量且强大的代码编辑器

网友M:
如何更改vscode 选中文字或代码的的颜色

网友N:
用vscode软件看代码时前面标注的红点,如果一下子全部取消掉?

网友O:
VSCode怎么自动预览代码

网友P(2024-07-23):
楼主,你这个环境怎么配置的啊,为什么我的函数名跳转不了,而且都是显示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