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 【ARM开发教程11】ARM功能手机-定时器实验教程

楼主(2022-09-02):
ARM功能手机
——疯壳·开发板系列
定时器实验教程

    图1

    8LED硬件电路

        板子中有一个可控LED,接在DA14580的P24引脚,LED串联1K的限流电阻,如下图所示:

    图2

    第二节 Timer寄存器

    2.1 Timer介绍

    软件定时器模块包含两个定时器模块,它们可以通过软件控制、编程并用于各种任务。
    2.1.1 Timer0

    定时器0有16位的通用定时器;可以产生两路脉宽调制信号;可编程的输出频率;可编程的占空比;可编程的软件中断。
    2.1.2 Timer2

    定时器2有14位的通用定时器;可以产生3路脉宽调制信号;输入时钟频率为16MHz;可编程的输入频率;占空比可调;用于白色LED的亮度控制。

    2.2 寄存器介绍
    2.2.1 定时器0控制寄存器

    图3
    15:4位:保留不使用;
    3位:PWM模式选择,’0’表示PWM信号为高时输出’1’,’1’表示PWM信号为高时输出快时钟信号的二分频,则输出频率范围为1~8MHz;
    2位:定时器0的时钟分频,为’1’使用选择的时钟源频率,为’0’使用选择的时钟源进行10分频,注意这个值适用于计数寄存器;
    1位:时钟源选择,’1’使用快时钟(16、8、4、2MHz),’0’使用慢时钟(32KHz);
    0位:定时器0控制位,’0’表示定时器0关闭并处于复位状态,’1’定时器0运行。

    2.2.2 定时器0计数控制寄存器

    图4
    定时器0计数重新装载值,如果读取该寄存器则返回当前计数器的值。
    2.2.3 定时器0高电平重新装载值

    图5
    定时器0高电平重新装载值,如果读取该寄存器则返回定时器0的计数值。
    2.2.4 定时器0低电平重新装载值

    图6
    定时器0低电平重新装载值,如果读取该寄存器则返回定时器0的计数值。
    2.2.5 PWM2占空比

    图7
    PWM2信号的占空比。
    2.2.6 PWM3占空比

    图8
    PWM3信号的占空比。
    2.2.7 PWM4占空比

    图9
    PWM4信号的占空比。
    2.2.8 PWM2,3,4的频率

    图10
    PWM2、3、4信号的频率,三个信号频率相同。

    2.2.9 PWM2,3,4控制寄存器

    图11
    2位:硬件暂停使能,为’1’则硬件可以停止PWM2、3、4。
    1位:软件暂停使能,为’1’则PWM2、3、4暂停。
    0位:PWM信号使能,为’1’则PWM2、3、4使能。

    2.3 寄存器配置讲解
    #define CLK_PER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0004)
    #define TIMER0_CTRL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0)
    #define TIMER0_ON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2)
    #define TIMER0_RELOAD_M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4)
    #define TIMER0_RELOAD_N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6)
    #define PWM2_DUTY_CYCLE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8)
    #define PWM3_DUTY_CYCLE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A)
    #define PWM4_DUTY_CYCLE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C)
    #define TRIPLE_PWM_FREQUENCY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0E)
    #define TRIPLE_PWM_CTRL_REG       (* ( volatile uint16*)0x50003410)
    启动Timer0模块的时钟:CLK_PER_REG |= 0x0008;
    定时器0初始化,选择高频时钟,正常PWM模式,无分频,则TIMER0_CTRL_REG = 0X0E;
    设置计数值为1000,高电平为500,低电平为200,则TIMER0_ON_REG=1000; TIMER0_RELOAD_M_REG=500; TIMER0_RELOAD_N_REG=200;
    开定时器中断NVIC_SetPriority (SWTIM_IRQn, 254); NVIC_EnableIRQ(SWTIM_IRQn);
    启动定时器TIMER0_CTRL_REG = (TIMER0_CTRL_REG|0x01);

    第三节 定时器实验

    实验需要使用的模块有:手机开发板底板,Jlink调试工具,杜邦线、3.7V锂电池或Mocro USB线。
    使用JLINK通过杜邦线连接手机蓝牙位于手机主控底板,连接方式如下:
    (1)JLINK一端只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JLINK的SWC、SWD、GND三个引脚,如下图所示:

    图12
    (2)手机蓝牙一端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上方右侧的J3三个引脚,与JLINK的连接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SWC-->SWCLK、SWD-->SWDIO、GND-->GND,如下图所示:

    图13
    将JLINK插上电脑的USB接口,连接好之后给手机主控底板供电,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如何上电》教程,路径为:..\WT_Mobile\0.从这里开始\0.开机测试。
    打开定时器实验的Keil工程timer0_general.uvproj,位于目录:
    ..\WT_Mobile\1.初级教程\DA14580\3_初级_定时器\projects\target_apps\peripheral_examples\timer0\timer0_general\Keil_5。如下图所示:

    图14
    使用手环调试下载线连接好Jlink,编译,点击DEBUG,然后点击全速运行,则可以看到蓝色LED闪烁,如下图所示:

    图15

由于图片文件上传数量有限,部分图片无法继续上传,有兴趣的伙伴请点击下载下方的原文件查看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A:
这个要实现什么功能呢?看着界面非常酷炫 。

网友A:
使用的是哪个gui?lvgl是不是更简单适用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