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C++编码准则,可借鉴的东西还挺多!

楼主(2022-09-02):
什么是好的程序员?是不是懂得很多技术细节?还是懂底层编程?还是编程速度比较快?我觉得都不是。

对于一些技术细节来说和底层的技术,只要看帮助,查资料就能找到,对于速度快,只要编得多也就熟能生巧了。

我认为好的程序员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1、有专研精神,勤学善问、举一反三。

2、积极向上的态度,有创造性思维。

3、与人积极交流沟通的能力,有团队精神。

4、谦虚谨慎,戒骄戒燥。

5、写出的代码质量高。包括:代码的稳定、易读、规范、易维护、专业。

这些都是程序员的修养,这里我想谈谈“编程修养”,也就是上述中的第5点。我觉得,如果我要了解一个作者,我会看他所写的小说,如果我要了解一个画家,我会看他所画的图画,如果我要了解一个工人,我会看他所做出来的产品。

同样,如果我要了解一个程序员,我想首先我最想看的就是他的程序代码,程序代码可以看出一个程序员的素质和修养,程序就像一个作品,有素质有修养的程序员的作品必然是一图精美的图画,一首美妙的歌曲,一本赏心悦目的小说。

我看过许多程序,没有注释,没有缩进,胡乱命名的变量名,等等,等等,我把这种人统称为没有修养的程序,这种程序员,是在做创造性的工作吗?不,完全就是在搞破坏,他们与其说是在编程,还不如说是在对源程序进行“加密”,这种程序员,见一个就应该开除一个,因为他编的程序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小于需要在上面进行维护的价值。

程序员应该有程序员的修养,那怕再累,再没时间,也要对自己的程序负责。我宁可要那种动作慢,技术一般,但有良好的写程序风格的程序员,也不要那种技术强、动作快的“搞破坏”的程序员。

有句话叫“字如其人”,我想从程序上也能看出一个程序员的优劣。因为,程序是程序员的作品,作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程序员的声誉和素质。而“修养”好的程序员一定能做出好的程序和软件。

有个成语叫“独具匠心”,意思是做什么都要做得很专业,很用心,如果你要做一个“匠”,也就是造诣高深的人,那么,从一件很简单的作品上就能看出你有没有“匠”的特性,我觉得做一个程序员不难,但要做一个“程序匠”就不简单了。编程序很简单,但编出有质量的程序就难了。

我在这里不讨论过深的技术,我只想在一些容易让人忽略的东西上说一说,虽然这些东西可能很细微,但如果你不注意这些细微之处的话,那么他将会极大的影响你的整个软件质量,以及整个软件程的实施,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细微之处见真功”,真正能体现一个程序的功底恰恰在这些细微之处。

这就是程序员的——编程修养。我总结了在用C/C++语言(主要是C语言)进行程序写作上的三十二个“修养”,通过这些,你可以写出质量高的程序,同时也会让看你程序的人渍渍称道,那些看过你程序的人一定会说:“这个人的编程修养不错”。

楼主:
1、版权和版本
好的程序员会给自己的每个函数,每个文件,都注上版权和版本。

对于C/C++的文件,文件头应该有类似这样的注释:
/************************************************************************
*
* 文件名:network.c
*
* 文件描述:网络通讯函数集
*
* 创建人:Hao Chen, 2003年2月3日
*
* 版本号:1.0
*
* 修改记录:
*
************************************************************************/

而对于函数来说,应该也有类似于这样的注释:

/*================================================================
*
* 函 数 名:XXX
*
* 参 数:
*
* type name [IN] : descripts
*
* 功能描述:
*
* ..............
*
* 返 回 值:成功TRUE,失败FALSE
*
* 抛出异常:
*
* 作 者:ChenHao 2003/4/2
*
================================================================*/

这样的描述可以让人对一个函数,一个文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代码的易读性和易维护性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好的作品产生的开始。

楼主:
2、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
i) 缩进应该是每个程序都会做的,只要学程序过程序就应该知道这个,但是我仍然看过不缩进的程序,或是乱缩进的程序,如果你的公司还有写程序不缩进的程序员,请毫不犹豫的开除他吧,并以破坏源码罪起诉他,还要他赔偿读过他程序的人的精神损失费。

缩进,这是不成文规矩,我再重提一下吧,一个缩进一般是一个TAB键或是4个空格。(最好用TAB键)

ii) 空格。空格能给程序带来什么损失吗?没有,有效的利用空格可以让你的程序读进来更加赏心悦目。而不一堆表达式挤在一起。看看下面的代码:

  1. ha=(ha*128+*key++)%tabPtr->size;
  2. ha = ( ha * 128 + *key++ ) % tabPtr->size;

有空格和没有空格的感觉不一样吧。一般来说,语句中要在各个操作符间加空格,函数调用时,要以各个参数间加空格。如下面这种加空格的和不加的:

  1. if ((hProc=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pid))==NULL){
  2. }
  3. if ( ( hProc = 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 FALSE, pid) ) == NULL ){
  4. }

iii) 换行。不要把语句都写在一行上,这样很不好。如:

  1. for(i=0;i<len;i++) if((a[i]<'0'||a[i]>'9')&&(a[i]<'a'||a[i]>'z'))

**,这种即无空格,又无换行的程序在写什么啊?加上空格和换行吧。

for ( i=0; i<len; i++) {
  if ( ( a[i] < '0' || a[i] > '9' ) &&
     ( a[i] < 'a' || a[i] > 'z' ) ) {
    break;
  }
}

好多了吧?有时候,函数参数多的时候,最好也换行,如:
CreateProcess(
  NULL,
  cmdbuf,
  NULL,
  NULL,
  bInhH,
  dwCrtFlags,
  envbuf,
  NULL,
  &siStartInfo,
  &prInfo
);

条件语句也应该在必要时换行:

  1. if ( ch >= '0' || ch <= '9' ||
  2. ch >= 'a' || ch <= 'z' ||
  3. ch >= 'A' || ch <= 'Z' )

iv) 空行。不要不加空行,空行可以区分不同的程序块,程序块间,最好加上空行。如:

HANDLE hProcess;
PROCESS_T procInfo;

/* open the process handle */
if((hProcess = 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 FALSE, pid)) == NULL)
{
  return LSE_MISC_SYS;
}

memset(&procInfo, 0, sizeof(procInfo));
procInfo.idProc = pid;
procInfo.hdProc = hProcess;
procInfo.misc |= MSCAVA_PROC;

return(0);

v) 对齐。用TAB键对齐你的一些变量的声明或注释,一样会让你的程序好看一些。如:
typedef struct _pt_man_t_ {
  int numProc; /* Number of processes */
  int maxProc; /* Max Number of processes */
  int numEvnt; /* Number of events */
  int maxEvnt; /* Max Number of events */
  HANDLE* pHndEvnt; /* Array of events */
  DWORD timeout; /* Time out interval */
  HANDLE hPipe; /* Namedpipe */
  TCHAR usr[MAXUSR];/* User name of the process */
  int numMsg; /* Number of Message */
  int Msg[MAXMSG];/* Space for intro process communicate */
} PT_MAN_T;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这里主要讲述了如果写出让人赏心悦目的代码,好看的代码会让人的心情愉快,读起代码也就不累,工整、整洁的程序代码,通常更让人欢迎,也更让人称道。现在的硬盘空间这么大,不要让你的代码挤在一起,这样它们会抱怨你虐待它们的。

好了,用“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装饰你的代码吧,让他们从没有秩序的土匪中变成一排排整齐有秩序的正规部队吧。

楼主:
3、程序注释
养成写程序注释的习惯,这是每个程序员所必须要做的工作。我看过那种几千行,却居然没有一行注释的程序。这就如同在公路上驾车却没有路标一样。用不了多久,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意图了,还要花上几倍的时间才看明白,这种浪费别人和自己的时间的人,是最为可耻的人。

是的,你也许会说,你会写注释,真的吗?注释的书写也能看出一个程序员的功底。一般来说你需要至少写这些地方的注释:文件的注释、函数的注释、变量的注释、算法的注释、功能块的程序注释。

主要就是记录你这段程序是干什么的?你的意图是什么?你这个变量是用来做什么的?等等。

不要以为注释好写,有一些算法是很难说或写出来的,只能意会,我承认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但你也要写出来,正好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

而表达能力正是那种闷头搞技术的技术人员最缺的,你有再高的技术,如果你表达能力不行,你的技术将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时代。

好了,说几个注释的技术细节:

i) 对于行注释(“//”)比块注释(“/* */”)要好的说法,我并不是很同意。因为一些老版本的C编译器并不支持行注释,所以为了你的程序的移植性,请你还是尽量使用块注释。

ii) 你也许会为块注释的不能嵌套而不爽,那么你可以用预编译来完成这个功能。使用“#if 0”和“#endif”括起来的代码,将不被编译,而且还可以嵌套。

楼主:
4、函数的[in][out]参数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程序:
FuncName(char* str)
{
  int len = strlen(str);
  .....
}

char*
GetUserName(struct user* pUser)
{
  return pUser->name;
}

不!请不要这样做。

你应该先判断一下传进来的那个指针是不是为空。如果传进来的指针为空的话,那么,你的一个大的系统就会因为这一个小的函数而崩溃。一种更好的技术是使用断言(assert),这里我就不多说这些技术细节了。

当然,如果是在C++中,引用要比指针好得多,但你也需要对各个参数进行检查。

写有参数的函数时,首要工作,就是要对传进来的所有参数进行合法性检查。而对于传出的参数也应该进行检查,这个动作当然应该在函数的外部,也就是说,调用完一个函数后,应该对其传出的值进行检查。

当然,检查会浪费一点时间,但为了整个系统不至于出现“非法操作”或是“Core Dump”的系统级的错误,多花这点时间还是很值得的。

楼主:
5、对系统调用的返回进行判断
继续上一条,对于一些系统调用,比如打开文件,我经常看到,许多程序员对fopen返回的指针不做任何判断,就直接使用了。然后发现文件的内容怎么也读出不,或是怎么也写不进去。还是判断一下吧:

fp = fopen("log.txt", "a");
if ( fp == NULL ){
  printf("Error: open file error\n");
  return FALSE;
}

其它还有许多啦,比如:socket返回的socket号,malloc返回的内存。请对这些系统调用返回的东西进行判断。

楼主:
6、if 语句对出错的处理
我看见你说了,这有什么好说的。还是先看一段程序代码吧。

if ( ch >= '0' && ch <= '9' ){
  /* 正常处理代码 */
}else{
  /* 输出错误信息 */
  printf("error ......\n");
  return ( FALSE );
}

这种结构很不好,特别是如果“正常处理代码”很长时,对于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用else。先判断错误,如:

if ( ch < '0' || ch > '9' ){
  /* 输出错误信息 */
  printf("error ......\n");
  return ( FALSE );
}
/* 正常处理代码 */
......

这样的结构,不是很清楚吗?突出了错误的条件,让别人在使用你的函数的时候,第一眼就能看到不合法的条件,于是就会更下意识的避免。

楼主:
7、头文件中的#ifndef
千万不要忽略了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

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define <标识>

......
......

#endif

<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1. #ifndef _STDIO_H_
  2. #define _STDIO_H_

  3. ......

  4. #endif

(BTW:预编译有多很有用的功能。你会用预编译吗?)

楼主:
8、在堆上分配内存
可能许多人对内存分配上的“栈 stack”和“堆 heap”还不是很明白。包括一些科班出身的人也不明白这两个概念。我不想过多的说这两个东西。

简单的来讲,stack上分配的内存系统自动释放,heap上分配的内存,系统不释放,哪怕程序退出,那一块内存还是在那里。stack一般是静态分配内存,heap上一般是动态分配内存。

由malloc系统函数分配的内存就是从堆上分配内存。从堆上分配的内存一定要自己释放。用free释放,不然就是术语——“内存泄露”(或是“内存漏洞”)—— Memory Leak。

于是,系统的可分配内存会随malloc越来越少,直到系统崩溃。还是来看看“栈内存”和“堆内存”的差别吧。

栈内存分配 —————
char *AllocStrFromStack()
{
  char pstr[100];
  return pstr;
}

堆内存分配 —————
char *AllocStrFromHeap(int len)
{
  char *pstr;
  if ( len <= 0 ) return NULL;
    return ( char* ) malloc( len );
}

对于第一个函数,那块pstr的内存在函数返回时就被系统释放了。于是所返回的char * 什么也没有。

而对于第二个函数,是从堆上分配内存,所以哪怕是程序退出时,也不释放,所以第二个函数的返回的内存没有问题,可以被使用。但一定要调用free释放,不然就是Memory Leak!

在堆上分配内存很容易造成内存泄漏,这是C/C++的最大的“克星”,如果你的程序要稳定,那么就不要出现Memory Leak。所以,我还是要在这里千叮咛万嘱付,在使用malloc系统函数(包括calloc,realloc)时千万要小心。

记得有一个UNIX上的服务应用程序,大约有几百的C文件编译而成,运行测试良好,等使用时,每隔三个月系统就是down一次,搞得许多人焦头烂额,查不出问题所在。

只好,每隔两个月人工手动重启系统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就是Memery Leak在做怪了,在C/C++中这种问题总是会发生,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一个Rational的检测工作——Purify,可以帮你测试你的程序有没有内存泄漏。

我保证,做过许多C/C++的工程的程序员,都会对malloc或是new有些感冒。当你什么时候在使用malloc和new时,有一种轻度的紧张和惶恐的感觉时,你就具备了这方面的修养了。

对于malloc和free的操作有以下规则:

配对使用,有一个malloc,就应该有一个free。(C++中对应为new和delete)

尽量在同一层上使用,不要像上面那种,malloc在函数中,而free在函数外。最好在同一调用层上使用这两个函数。

malloc分配的内存一定要初始化。free后的指针一定要设置为NULL。

注:虽然现在的操作系统(如:UNIX和Win2k/NT)都有进程内存跟踪机制,也就是如果你有没有释放的内存,操作系统会帮你释放。但操作系统依然不会释放你程序中所有产生了Memory Leak的内存,所以,最好还是你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出现Memory Leak了,而且在几百万行的代码中找无异于海底捞针,Rational有一个工具叫Purify,可能很好的帮你检查程序中的Memory Leak)

楼主:
9、变量的初始化
接上一条,变量一定要被初始化再使用。C/C++编译器在这个方面不会像JAVA一样帮你初始化,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来,如果你使用了没有初始化的变量,结果未知。好的程序员从来都会在使用变量前初始化变量的。如:

对malloc分配的内存进行memset清零操作。(可以使用calloc分配一块全零的内存)

对一些栈上分配的struct或数组进行初始化。(最好也是清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初始化也会造成系统运行时间有一定的开销,所以,也不要对所有的变量做初始化,这个也没有意义。好的程序员知道哪些变量需要初始化,哪些则不需要。如:以下这种情况,则不需要。
  1. char *pstr; /* 一个字符串 */
  2. pstr = ( char* ) malloc( 50 );
  3. if ( pstr == NULL ) exit(0);
  4. strcpy( pstr, "Hello Wrold" );

但如果是下面一种情况,最好进行内存初始化。(指针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一定要初始化)
char **pstr; /* 一个字符串数组 */
pstr = ( char** ) malloc( 50 );
if ( pstr == NULL ) exit(0);

/* 让数组中的指针都指向NULL */
memset( pstr, 0, 50*sizeof(char*) );

而对于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一定要声明时就初始化。因为你不知道它第一次会在哪里被使用。所以使用前初始这些变量是比较不现实的,一定要在声明时就初始化它们。如:

  1. Links *plnk = NULL; /* 对于全局变量plnk初始化为NULL */

楼主:
10、h和c文件的使用
H文件和C文件怎么用呢?一般来说,H文件中是declare(声明),C文件中是define(定义)。因为C文件要编译成库文件(Windows下是.obj/.lib,UNIX下是.o/.a),如果别人要使用你的函数,那么就要引用你的H文件,所以,H文件中一般是变量、宏定义、枚举、结构和函数接口的声明,就像一个接口说明文件一样。而C文件则是实现细节。

H文件和C文件最大的用处就是声明和实现分开。这个特性应该是公认的了,但我仍然看到有些人喜欢把函数写在H文件中,这种习惯很不好。(如果是C++话,对于其模板函数,在VC中只有把实现和声明都写在一个文件中,因为VC不支持export关键字)。

而且,如果在H文件中写上函数的实现,你还得在makefile中把头文件的依赖关系也加上去,这个就会让你的makefile很不规范。

最后,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带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不要放在H文件中!

例如有一个处理错误信息的结构:

char* errmsg[] = {
  /* 0 */ "No error",
  /* 1 */ "Open file error",
  /* 2 */ "Failed in sending/receiving a message",
  /* 3 */ "Bad arguments",
  /*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5 */ "Service is down; try later",
  /* 6 */ "Unknow information",
  /* 7 */ "A soc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 8 */ "Permission denied",
  /*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format",
  /*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

请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头文件中,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头文件被5个函数库(.lib或是.a)所用到,于是他就被链接在这5个.lib或.a中,而如果你的一个程序用到了这5个函数库中的函数,并且这些函数都用到了这个出错信息数组。

那么这份信息将有5个副本存在于你的执行文件中。如果你的这个errmsg很大的话,而且你用到的函数库更多的话,你的执行文件也会变得很大。

正确的写法应该把它写到C文件中,然后在各个需要用到errmsg的C文件头上加上 extern char* errmsg[]; 的外部声明,让编译器在链接时才去管他,这样一来,就只会有一个errmsg存在于执行文件中,而且,这样做很利于封装。

我曾遇到过的最疯狂的事,就是在我的目标文件中,这个errmsg一共有112个副本,执行文件有8M左右。当我把errmsg放到C文件中,并为一千多个C文件加上了extern的声明后,所有的函数库文件尺寸都下降了20%左右,而我的执行文件只有5M了。一下子少了3M啊。

备注:

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如果errmsg在执行文件中存在多个副本时,可以加快程序运行速度,理由是errmsg的多个复本会让系统的内存换页降低,达到效率提升。像我们这里所说的errmsg只有一份,当某函数要用errmsg时,如果内存隔得比较远,会产生换页,反而效率不高。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系统,errmsg是比较大的,所以产生副本导致执行文件尺寸变大,不仅增加了系统装载时间,也会让一个程序在内存中占更多的页面。

而对于errmsg这样数据,一般来说,在系统运行时不会经常用到,所以还是产生的内存换页也就不算频繁。权衡之下,还是只有一份errmsg的效率高。即便是像logmsg这样频繁使用的的数据,操作系统的内存调度算**让这样的频繁使用的页面常驻于内存,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内存换页问题了。

楼主:
11、出错信息的处理
你会处理出错信息吗?哦,它并不是简单的输出。看下面的示例:

  1. if ( p == NULL ){
  2.   printf ( "ERR: The pointer is NULL\n" );
  3. }

告别学生时代的编程吧。这种编程很不利于维护和管理,出错信息或是提示信息,应该统一处理,而不是像上面这样,写成一个“硬编码”。第10条对这方面的处理做了一部分说明。如果要管理错误信息,那就要有以下的处理:
/* 声明出错代码 */
#define ERR_NO_ERROR 0 /* No error */
#define ERR_OPEN_FILE 1 /* Open file error */
#define ERR_SEND_MESG 2 /* sending a message error */
#define ERR_BAD_ARGS 3 /* Bad arguments */
#define ERR_MEM_NONE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define ERR_SERV_DOWN 5 /* Service down try later */
#define ERR_UNKNOW_INFO 6 /* Unknow information */
#define ERR_SOCKET_ERR 7 /* Socket operation failed */
#define ERR_PERMISSION 8 /* Permission denied */
#define ERR_BAD_FORMAT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
#define ERR_TIME_OUT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声明出错信息 */
char* errmsg[] = {
/* 0 */ "No error",
/* 1 */ "Open file error",
/* 2 */ "Failed in sending/receiving a message",
/* 3 */ "Bad arguments",
/*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5 */ "Service is down; try later",
/* 6 */ "Unknow information",
/* 7 */ "A soc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 8 */ "Permission denied",
/*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format",
/*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声明错误代码全局变量 */
long errno = 0;

/* 打印出错信息函数 */
void perror( char* info)
{
  if ( info ){
    printf("%s: %s\n", info, errmsg[errno] );
    return;
  }
  printf("Error: %s\n", errmsg[errno] );
}

这个基本上是ANSI的错误处理实现细节了,于是当你程序中有错误时你就可以这样处理:
bool CheckPermission( char* userName )
{
  if ( strcpy(userName, "root") != 0 ){
  errno = ERR_PERMISSION_DENIED;
  return (FALSE);
}

...
}

main()
{
  ...
  if (! CheckPermission( username ) ){
  perror("main()");
}
...
}

一个即有共性,也有个性的错误信息处理,这样做有利同种错误出一样的信息,统一用户界面,而不会因为文件打开失败,A程序员出一个信息,B程序员又出一个信息。而且这样做,非常容易维护。代码也易读。

当然,物极必反,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输出都放到errmsg中,抽取比较重要的出错信息或是提示信息是其关键,但即使这样,这也包括了大多数的信息。

楼主:
12、常用函数和循环语句中的被计算量
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1. for( i=0; i<1000; i++ ){
  2.   GetLocalHostName( hostname );
  3.   ...
  4. }

GetLocalHostName的意思是取得当前计算机名,在循环体中,它会被调用1000次啊。这是多么的没有效率的事啊。应该把这个函数拿到循环体外,这样只调用一次,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虽然,我们的编译器会进行优化,会把循环体内的不变的东西拿到循环外面,但是,你相信所有编译器会知道哪些是不变的吗?我觉得编译器不可靠。最好还是自己动手吧。

同样,对于常
GetLocalHostName(char* name)
{
  char funcName[] = "GetLocalHostName";

  sys_log( "%s begin......", funcName );
  ...
  sys_log( "%s end......", funcName );
}
用函数中的不变量,如:

如果这是一个经常调用的函数,每次调用时都要对funcName进行分配内存,这个开销很大啊。把这个变量声明成static吧,当函数再次被调用时,就会省去了分配内存的开销,执行效率也很好。

楼主:
13、函数名和变量名的命名
我看到许多程序对变量名和函数名的取名很草率,特别是变量名,什么a,b,c,aa,bb,cc,还有什么flag1,flag2, cnt1, cnt2,这同样是一种没有“修养”的行为。即便加上好的注释。好的变量名或是函数名,我认为应该有以下的规则:

直观并且可以拼读,可望文知意,不必“解码”。名字的长度应该即要最短的长度,也要能最大限度的表达其含义。不要全部大写,也不要全部小写,应该大小写都有,如:GetLocalHostName 或是 UserAccount。可以简写,但简写得要让人明白,如:ErrorCode -> ErrCode, ServerListener -> ServLisner,UserAccount -> UsrAcct 等。为了避免全局函数和变量名字冲突,可以加上一些前缀,一般以模块简称做为前缀。全局变量统一加一个前缀或是后缀,让人一看到这个变量就知道是全局的。用匈牙利命名法命名函数参数,局部变量。但还是要坚持“望文生意”的原则。与标准库(如:STL)或开发库(如:MFC)的命名风格保持一致。

楼主:
14、函数的传值和传指针
向函数传参数时,一般而言,传入非const的指针时,就表示,在函数中要修改这个指针把指内存中的数据。如果是传值,那么无论在函数内部怎么修改这个值,也影响不到传过来的值,因为传值是只内存拷贝。

什么?你说这个特性你明白了,好吧,让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例程:

void GetVersion(char* pStr)
{
  pStr = malloc(10);
  strcpy ( pStr, "2.0" );
}

main()
{
  char* ver = NULL;
  GetVersion ( ver );
  ...
  ...
  free ( ver );
}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程序中妄图通过函数GetVersion给指针ver分配空间,但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原因就是——这是传值,不是传指针。你或许会和我争论,我分明传的时指针啊?再仔细看看,其实,你传的是指针其实是在传值。

楼主:
15、修改别人程序的修养
当你维护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非常主观臆断的把已有的程序删除或是修改。我经常看到有的程序员直接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表达式或是语句。

修改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删除别人的程序,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程序有所不妥,请注释掉,然后添加自己的处理程序,必竟,你不可能100%的知道别人的意图,所以为了可以恢复,请不依赖于CVS或是SourceSafe这种版本控制软件,还是要在源码上给别人看到你修改程序的意图和步骤。这是程序维护时,一个有修养的程序员所应该做的。

如下所示,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修改方法:
/*
* ----- commented by haoel 2003/04/12 ------
*
* char* p = ( char* ) malloc( 10 );
* memset( p, 0, 10 );
*/

/* ------ Added by haoel 2003/04/12 ----- */
char* p = ( char* )calloc( 10, sizeof char );
/* ---------------------------------------- */
...

当然,这种方法是在软件维护时使用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再维护的人很容易知道以前的代码更改的动作和意图,而且这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尊敬。

以“注释 — 添加”方式修改别人的程序,要好于直接删除别人的程序。

楼主:
16、把相同或近乎相同的代码形成函数和宏
有人说,最好的程序员,就是最喜欢“偷懒”的程序,其中不无道理。

如果你有一些程序的代码片段很相似,或直接就是一样的,请把他们放在一个函数中。而如果这段代码不多,而且会被经常使用,你还想避免函数调用的开销,那么就把他写成宏吧。

千万不要让同一份代码或是功能相似的代码在多个地方存在,不然如果功能一变,你就要修改好几处地方,这种会给维护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做到“一改百改”,还是要形成函数或是宏。

楼主:
17、表达式中的括号
如果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达式中,你并不是很清楚各个操作符的忧先级,即使是你很清楚优先级,也请加上括号,不然,别人或是自己下一次读程序时,一不小心就看走眼理解错了,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还有让自己的程序更为清淅,还是加上括号吧。

比如,对一个结构的成员取地址:

GetUserAge( &( UserInfo->age ) ); 虽然,&UserInfo->age中,->操作符的优先级最高,但加上一个括号,会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你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再比如,一个很长的条件判断:
  1. if ( ( ch[0] >= '0' || ch[0] <= '9' ) &&
  2.    ( ch[1] >= 'a' || ch[1] <= 'z' ) &&
  3.    ( ch[2] >= 'A' || ch[2] <= 'Z' ) )

括号,再加上空格和换行,你的代码是不是很容易读懂了?

楼主:
18、函数参数中的const
对于一些函数中的指针参数,如果在函数中只读,请将其用const修饰,这样,别人一读到你的函数接口时,就会知道你的意图是这个参数是[in],如果没有const时,参数表示[in/out],注意函数接口中的const使用,利于程序的维护和避免犯一些错误。

虽然,const修饰的指针,如:const char* p,在C中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不管你的声明是不是const,指针的内容照样能改,因为编译器会强制转换,但是加上这样一个说明,有利于程序的阅读和编译。因为在C中,修改一个const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时,会报一个Warning。这会引起程序员的注意。

C++中对const定义的就很严格了,所以C++中要多多的使用const,const的成员函数,const的变量,这样会对让你的代码和你的程序更加完整和易读。(关于C++的const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19、函数的参数个数(多了请用结构)
函数的参数个数最好不要太多,一般来说6个左右就可以了,众多的函数参数会让读代码的人一眼看上去就很头昏,而且也不利于维护。如果参数众多,还请使用结构来传递参数。这样做有利于数据的封装和程序的简洁性。

也利于使用函数的人,因为如果你的函数个数很多,比如12个,调用者很容易搞错参数的顺序和个数,而使用结构struct来传递参数,就可以不管参数的顺序。

而且,函数很容易被修改,如果需要给函数增加参数,不需要更改函数接口,只需更改结构体和函数内部处理,而对于调用函数的程序来说,这个动作是透明的。

楼主:
20、函数的返回类型,不要省略
我看到很多程序写函数时,在函数的返回类型方面不太注意。如果一个函数没有返回值,也请在函数前面加上void的修饰。而有的程序员偷懒,在返回int的函数则什么不修饰(因为如果不修饰,则默认返回int),这种习惯很不好,还是为了原代码的易读性,加上int吧。

所以函数的返回值类型,请不要省略。

另外,对于void的函数,我们往往会忘了return,由于某些C/C++的编译器比较敏感,会报一些警告,所以即使是void的函数,我们在内部最好也要加上return的语句,这有助于代码的编译。

楼主:
21、goto语句的使用
N年前,软件开发的一代宗师——迪杰斯特拉(Dijkstra)说过:“goto statment is harmful !!”,并建议取消goto语句。因为goto语句不利于程序代码的维护性。

这里我也强烈建议不要使用goto语句,除非下面的这种情况:
#define FREE(p) if(p) { \
  free(p); \
  p = NULL; \
}

main()
{
  char *fname=NULL, *lname=NULL, *mname=NULL;

  f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f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l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l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m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m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

  ErrHandle:
  FREE(fname);
  FREE(lname);
  FREE(mname);
  ReportError(ERR_NO_MEMOEY);
}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goto语句会让你的程序更易读,更容易维护。(在用嵌C来对数据库设置游标操作时,或是对数据库建立链接时,也会遇到这种结构)

楼主:
22、宏的使用
很多程序员不知道C中的“宏”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当宏有参数的时候,经常把宏和函数混淆。我想在这里我还是先讲讲“宏”,宏只是一种定义,他定义了一个语句块,当程序编译时,编译器首先要执行一个“替换”源程序的动作,把宏引用的地方替换成宏定义的语句块,就像文本文件替换一样。这个动作术语叫“宏的展开”

使用宏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宏展开后会是什么一个样子。例如下面这个宏:

#define MAX(a, b) a>b?a:b
当我们这样使用宏时,没有什么问题:MAX( num1, num2 ); 因为宏展开后变成 num1>num2?num1:num2;。但是,如果是这样调用的,MAX( 17+32, 25+21 ); 呢,编译时出现错误,原因是,宏展开后变成:17+32>25+21?17+32:25+21,哇,这是什么啊?

所以,宏在使用时,参数一定要加上括号,上述的那个例子改成如下所示就能解决问题了。

#define MAX( (a), (b) ) (a)>(b)?(a):(b)
即使是这样,也不这个宏也还是有Bug,因为如果我这样调用 MAX(i++, j++); , 经过这个宏以后,i和j都被累加了两次,这绝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在宏的使用上还是要谨慎考虑,因为宏展开是的结果是很难让人预料的。而且虽然,宏的执行很快(因为没有函数调用的开销),但宏会让源代码澎涨,使目标文件尺寸变大,(如:一个50行的宏,程序中有1000个地方用到,宏展开后会很不得了),相反不能让程序执行得更快(因为执行文件变大,运行时系统换页频繁)。

因此,在决定是用函数,还是用宏时得要小心。

楼主:
23、static的使用
static关键字,表示了“静态”,一般来说,他会被经常用于变量和函数。一个static的变量,其实就是全局变量,只不过他是有作用域的全局变量。比如一个函数中的static变量:

char* getConsumerName()
{
  static int cnt = 0;

  ....
  cnt++;
....
}

cnt变量的值会跟随着函数的调用次而递增,函数退出后,cnt的值还存在,只是cnt只能在函数中才能被访问。而cnt的内存也只会在函数第一次被调用时才会被分配和初始化,以后每次进入函数,都不为static分配了,而直接使用上一次的值。

对于一些被经常调用的函数内的常量,最好也声明成static(参见第12条)

但static的最多的用处却不在这里,其最大的作用的控制访问,在C中如果一个函数或是一个全局变量被声明为static,那么,这个函数和这个全局变量,将只能在这个C文件中被访问,如果别的C文件中调用这个C文件中的函数,或是使用其中的全局(用extern关键字),将会发生链接时错误。这个特性可以用于数据和程序保密。

楼主:
24、函数中的代码尺寸
一个函数完成一个具体的功能,一般来说,一个函数中的代码最好不要超过600行左右,越少越好,最好的函数一般在100行以内,300行左右的孙函数就差不多了。有证据表明,一个函数中的代码如果超过500行,就会有和别的函数相同或是相近的代码,也就是说,就可以再写另一个函数。

另外,函数一般是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千万忌讳在一个函数中做许多件不同的事。函数的功能越单一越好,一方面有利于函数的易读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代码的维护和重用,功能越单一表示这个函数就越可能给更多的程序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共性就越多。

虽然函数的调用会有一定的开销,但比起软件后期维护来说,增加一些运行时的开销而换来更好的可维护性和代码重用性,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楼主:
25、typedef的使用
typedef是一个给类型起别名的关键字。不要小看了它,它对于你代码的维护会有很好的作用。比如C中没有bool,于是在一个软件中,一些程序员使用int,一些程序员使用short,会比较混乱,最好就是用一个typedef来定义,如:

  1. typedef char bool;

一般来说,一个C的工程中一定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你会涉及到跨平台,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字长,所以利用预编译和typedef可以让你最有效的维护你的代码,如下所示:
#ifdef SOLARIS2_5
typedef boolean_t BOOL_T;
#else
typedef int BOOL_T;
#endif

typedef shor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int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ifdef WIN32
typedef _int64 INT64_T;
#else
typedef long long INT64_T;
#endif

typedef float FLOAT32_T;
typedef char* STRING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_T;
typedef time_t TIME_T;
typedef INT32_T PID_T;

使用typedef的其它规范是,在结构和函数指针时,也最好用typedef,这也有利于程序的易读和可维护性。如:
typedef struct _hostinfo {
  HOSTID_T host;
  INT32_T hostId;
  STRING_T hostType;
  STRING_T hostModel;
  FLOAT32_T cpuFactor;
  INT32_T numCPUs;
  INT32_T nDisks;
  INT32_T memory;
  INT32_T swap;
} HostInfo;

typedef INT32_T (*RsrcReqHandler)(
  void *info,
  JobArray *jobs,
  AllocInfo *allocInfo,
  AllocList *allocList);

C++中这样也是很让人易读的:

  1. typedef CArray<HostInfo, HostInfo&> HostInfoArray;

于是,当我们用其定义变量时,会显得十分易读。如:

  1. HostInfo* phinfo;
  2. RsrcReqHandler* pRsrcHand;

这种方式的易读性,在函数的参数中十分明显。

关键是在程序种使用typedef后,几乎所有的程序中的类型声明都显得那么简洁和清淅,而且易于维护,这才是typedef的关键。

楼主:
26、为常量声明宏
最好不要在程序中出现数字式的“硬编码”,如:

  1. int user[120];

为这个120声明一个宏吧。为所有出现在程序中的这样的常量都声明一个宏吧。比如TimeOut的时间,最大的用户数量,还有其它,只要是常量就应该声明成宏。如果,突然在程序中出现下面一段代码,
  1. for ( i=0; i<120; i++){
  2.   ....
  3. }

120是什么?为什么会是120?这种“硬编码”不仅让程序很读,而且也让程序很不好维护,如果要改变这个数字,得同时对所有程序中这个120都要做修改,这对修改程序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还是把常量声明成宏,这样,一改百改,而且也很利于程序阅读。

  1. #define MAX_USR_CNT 120

  2. for ( i=0; i<MAX_USER_CNT; i++){
  3.   ....
  4. }

这样就很容易了解这段程序的意图了。

有的程序员喜欢为这种变量声明全局变量,其实,全局变量应该尽量的少用,全局变量不利于封装,也不利于维护,而且对程序执行空间有一定的开销,一不小心就造成系统换页,造成程序执行速度效率等问题。所以声明成宏,即可以免去全局变量的开销,也会有速度上的优势。

楼主:
27、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
有许多程序员不知道在宏定义时是否要加分号,有时,他们以为宏是一条语句,应该要加分号,这就错了。当你知道了宏的原理,你会赞同我为会么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的。看一个例子:

#define MAXNUM 1024;
这是一个有分号的宏,如果我们这样使用:

half = MAXNUM/2;

if ( num < MAXNUM )
等等,都会造成程序的编译错误,因为,当宏展开后,他会是这个样子的:

half = 1024;/2;

if ( num < 1024; )
是的,分号也被展进去了,所以造成了程序的错误。请相信我,有时候,一个分号会让你的程序出现成百个错误。所以还是不要为宏加最后一个分号,哪怕是这样:

#define LINE "================================="

#define PRINT_LINE printf(LINE)

#define PRINT_NLINE(n) while ( n-- >0 ) { PRINT_LINE; }
都不要在最后加上分号,当我们在程序中使用时,为之加上分号,

main()
{
  char *p = LINE;
  PRINT_LINE;
}
这一点非常符合习惯,而且,如果忘加了分号,编译器给出的错误提示,也会让我们很容易看懂的。

楼主:
28、||和&&的语句执行顺序
条件语句中的这两个“与”和“或”操作符一定要小心,它们的表现可能和你想像的不一样,这里条件语句中的有些行为需要和说一下:

express1 || express2
先执行表达式express1如果为“真”,express2将不被执行,express2仅在express1为“假”时才被执行。因为第一个表达式为真了,整个表达式都为真,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执行第二个表达式了。

express1 && express2
先执行表达式express1如果为“假”,express2将不被执行,express2仅在express1为“真”时才被执行。因为第一个表达式为假了,整个表达式都为假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执行第二个表达式了。

于是,他并不是你所想像的所有的表达式都会去执行,这点一定要明白,不然你的程序会出现一些莫明的运行时错误。

例如,下面的程序:
if ( sum > 100 &&
( ( fp=fopen( filename,"a" ) ) != NULL ) {

  fprintf(fp, "Warring: it beyond one hundred\n");
  ......
}

fprintf( fp, " sum is %id \n", sum );
fclose( fp );

本来的意图是,如果sum > 100 ,向文件中写一条出错信息,为了方便,把两个条件判断写在一起,于是,如果sum<=100时,打开文件的操作将不会做,最后,fprintf和fclose就会发现未知的结果。

再比如,如果我想判断一个字符是不是有内容,我得判断这个字符串指针是不为空(NULL)并且其内容不能为空(Empty),一个是空指针,一个是空内容。我也许会这样写:

if ( ( p != NULL ) && ( strlen(p) != 0 ))
于是,如果p为NULL,那么strlen(p)就不会被执行,于是,strlen也就不会因为一个空指针而“非法操作”或是一个“Core Dump”了。

记住一点,条件语句中,并非所有的语句都会执行,当你的条件语句非常多时,这点要尤其注意。

楼主:
29、尽量用for而不是while做循环
基本上来说,for可以完成while的功能,我是建议尽量使用for语句,而不要使用while语句,特别是当循环体很大时,for的优点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在for中,循环的初始、结束条件、循环的推进,都在一起,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刚出学校的程序一般对于链接喜欢这样来:

p = pHead;

while ( p ){
  ...
  ...
  p = p->next;
}

当while的语句块变大后,你的程序将很难读,用for就好得多:

  1. for ( p=pHead; p; p=p->next ){
  2.   ..
  3. }

一眼就知道这个循环的开始条件,结束条件,和循环的推进。大约就能明白这个循环要做个什么事?而且,程序维护进来很容易,不必像while一样,在一个编辑器中上上下下的捣腾。

楼主:
30、请sizeof类型而不是变量
许多程序员在使用sizeof中,喜欢sizeof变量名,例如:

  1. int score[100];
  2. char filename[20];
  3. struct UserInfo usr[100];

在sizeof这三个的变量名时,都会返回正确的结果,于是许多程序员就开始sizeof变量名。这个习惯很虽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还是建议sizeof类型。

我看到过这个的程序:

  1. pScore = (int*) malloc( SUBJECT_CNT );
  2. memset( pScore, 0, sizeof(pScore) );
  3. ...

此时,sizeof(pScore)返回的就是4(指针的长度),不会是整个数组,于是,memset就不能对这块内存进行初始化。为了程序的易读和易维护,我强烈建议使用类型而不是变量,如:

  1. 对于score:sizeof(int) * 100 /* 100个int */
  2. 对于filename:sizeof(char) * 20 /* 20个char */
  3. 对于usr:sizeof(struct UserInfo) * 100 /* 100个UserInfo */

这样的代码是不是很易读?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另外一点,sizeof一般用于分配内存,这个特性特别在多维数组时,就能体现出其优点了。如,给一个字符串数组分配内存,
/*
* 分配一个有20个字符串,
* 每个字符串长100的内存
*/

char* *p;

/*
* 错误的分配方法
*/
p = (char**)calloc( 20*100, sizeof(char) );

/*
* 正确的分配方法
*/
p = (char**) calloc ( 20, sizeof(char*) );
for ( i=0; i<20; i++){
  /*p = (char*) calloc ( 100, sizeof(char) );*/
  p[i] = (char*) calloc ( 100, sizeof(char) );
}

(注:上述语句被注释掉的是原来的,是错误的,由dasherest朋友指正,谢谢)

为了代码的易读,省去了一些判断,请注意这两种分配的方法,有本质上的差别。

楼主:
31、不要忽略Warning
对于一些编译时的警告信息,请不要忽视它们。虽然,这些Warning不会妨碍目标代码的生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程序就是好的。必竟,并不是编译成功的程序才是正确的,编译成功只是**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风大浪在等着你。

从编译程序开始,不但要改正每个error,还要修正每个warning。这是一个有修养的程序员该做的事。

一般来说,一面的一些警告信息是常见的:

1)声明了未使用的变量。(虽然编译器不会编译这种变量,但还是把它从源程序中注释或是删除吧)

2)使用了隐晦声明的函数。(也许这个函数在别的C文件中,编译时会出现这种警告,你应该这使用之前使用extern关键字声明这个函数)

3)没有转换一个指针。(例如malloc返回的指针是void的,你没有把之转成你实际类型而报警,还是手动的在之前明显的转换一下吧)

4)类型向下转换。(例如:float f = 2.0; 这种语句是会报警告的,编译会告诉你正试图把一个double转成float,你正在阉割一个变量,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还是在2.0后面加个f吧,不然,2.0就是一个double,而不是float了)

不管怎么说,编译器的Warning不要小视,最好不要忽略,一个程序都做得出来,何况几个小小的Warning呢?

楼主:
32、书写Debug版和Release版的程序
程序在开发过程中必然有许多程序员加的调试信息。我见过许多项目组,当程序开发结束时,发动群众删除程序中的调试信息,何必呢?为什么不像VC++那样建立两个版本的目标代码?一个是debug版本的,一个是Release版的。

那些调试信息是那么的宝贵,在日后的维护过程中也是很宝贵的东西,怎么能说删除就删除呢?

利用预编译技术吧,如下所示声明调试函数:

#ifdef DEBUG
void TRACE(char* fmt, ...)
{ ......

}
#else
#define TRACE(char* fmt, ...)
#endif

于是,让所有的程序都用TRACE输出调试信息,只需要在在编译时加上一个参数“-DDEBUG”,如:

  1. cc -DDEBUG -o target target.c

于是,预编译器发现DEBUG变量被定义了,就会使用TRACE函数。而如果要发布给用户了,那么只需要把取消“-DDEBUG”的参数,于是所有用到TRACE宏,这个宏什么都没有,所以源程序中的所有TRACE语言全部被替换成了空。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顺便提一下,两个很有用的系统宏,一个是“FILE”,一个是“LINE”,分别表示,所在的源文件和行号,当你调试信息或是输出错误时,可以使用这两个宏,让你一眼就能看出你的错误,出现在哪个文件的第几行中。这对于用C/C++做的大工程非常的管用。

综上所述32条,都是为了三大目的: 1、程序代码的易读性。

2、程序代码的可维护性,

3、程序代码的稳定可靠性。

有修养的程序员,就应该要学会写出这样的代码!这是任何一个想做编程高手所必需面对的细小的问题,编程高手不仅技术要强,基础要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有“修养”!

好的软件产品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更多的是整个软件的易维护和可靠性。

软件的维护有大量的工作量花在代码的维护上,软件的Upgrade,也有大量的工作花在代码的组织上,所以好的代码,清淅的,易读的代码,将给大大减少软件的维护和升级成本。

网友A:
If-Else 已成为事实上的代码分支解决方案

网友B:
让该端口输出低电平的语句

网友C:
Git 是一种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网友A:
它导致设计复杂,代码可读性差

网友D(2022-12-25):
B写好函数之后,A只能使用B声明的函数名来使用

网友D:
CPU 是能够让你的计算机叫计算机的核心组件,但是它却不能代表你的电脑,CPU 与计算机的关系就相当于大脑和人的关系

网友D:
机器容易EMI辐射超标的屏和摄像头

网友E:
AD功能禁用掉,再配置切换为带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触发脚

网友F:
脚本的功能很强大,可以做很多事情,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G:
如果make_youtiao()这个函数执行的很快并可以立即返回

网友H:
任何外设都需要时钟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