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031] USB Device Remote Wakeup

楼主(2022-09-03):
TE, ce, ev, ic, vi
  • Application: Demonstrate how to Implement USB Device Remote Wakeup Function.
  • BSP Version: M031 Series BSP CMSIS V3.01.000
  • Hardware: NuMaker-M032SE V1.3
This example code contains the USB suspend/resume and remote wakeup knowledge. All USB devices must support suspend mode to keep low power consumption that is less than 2.5 mA after the USB devices observe no bus traffic for more than 3 mS. To exit suspend mode, a USB device can support remote wake-up capability to actively wake up suspended USB host or passively wait for the USB host to transfer the resume signal. The following context describ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pend/resume and remote wake-up function on a USB mouse using the M032 microcontroller.

You can download the sample code at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 ... 0423110139

网友A(2022-11-28):
怎么了,遇到下载不了的事情了?

网友B:
挺好,官方出的demo属实很丰富啊

网友C:
一般情况可以去官网下载的,新唐的官网还可以,更新还行

网友D:
话说,USB唤醒一般是怎么操作啊?

网友E:
其实我觉得就用WiFi/蓝牙串口唤醒比较好,稳定可靠

网友F:
这种唤醒,是不是不能用外部的1.5K电阻实现枚举了啊

网友G:
是不是一般对USB的上位机也要有所修改呢?会自动实现挂起功能么?

网友H:
感觉USB真的很难哦,写个驱动调试都麻烦

网友I:
用的是硬件M032啊,这芯片是不是挺便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