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52LG6AE如何设置EADC连续扫描模式

楼主(2022-09-02):
AD, dc, lg, ADC, DM
现象:目前项目采用M252LG6AE芯片,需要通过DMA采集ADC多路信号,因为没有找到如何设置芯片设置连续DMA传输的方法,所以使用的是通过在PDMA的done中断里重设DMA传输实现,但发现0通道在每次重设后有采样电压偏低的现象。

网友A:
PDMA可以设置集散模式,两张表轮流搬运数据,第二张表设置它的下一张表为第一张表就可以实现循环操作数据。

网友B:
可以参考下图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