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批次怎么看?

楼主(2022-09-02):
ST, AC, ce, code, dc
ST的批次怎么看,以前是看DC位置就可以了,但现在显示是:Trace codes GF14420 这个就不会看了,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下,谢了

网友A:
这个百度不能解决么

网友B:
你看批次有啥用呀?

网友C:
你可以百度看看,但是我觉得批次根本没啥用的

网友D:
这个好像有规则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E:
我记得手册上就有说吧,就封装,型号,批次之类的

网友F:
你可以去官网找一下资料的,上面有批次封装等查看的说明

网友G:
你拍照,把你的芯片拍照看看

网友H:
这种批次说实话都可以改的,所以看这个都没什么意义

网友I:
话说,这种批次会不会在唯一ID上显示呢?比较好奇

网友J:
你可以问一下ST的代理商,他们都很熟悉的

网友K:
这种我觉得可以网上搜搜,我记得在芯片1脚附近就有批次的

楼主(2022-10-05):
引用 网友B:
你看批次有啥用呀?

批次可以查询到一些资料呗,什么日期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百度看看,但是我觉得批次根本没啥用的

批次可以看出产品是什么时候生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这种批次会不会在唯一ID上显示呢?比较好奇

不知道,感觉不太会吧,不过我也好奇唯一ID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问一下ST的代理商,他们都很熟悉的

好,我到时候问问,告诉大家么。

网友L:
批次有啥用啊?

网友M:
手册上好像就说过批次

楼主:
就能知道芯片是不是新的。

网友N:
卷盘上有

楼主:
批次怎么对应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