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LCD 和 power on setting 引脚冲突,以及文档下载

楼主(2022-09-02):
972DF63YC,Pin54、Pin53,PWRON_SET 与LCD_Data,在使用SLC 并行接口 NAND FLASH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使用LCD RGB565接口功能了?
在哪下载972的数据手册,官网没有找到,有没有972相关的硬件设计参考资料?有没有,类似980配套资料里的中文手册。谢谢!

网友A:
972的Power on setting仅在Reset从低变高时锁存,所以不会相互影响,注意在Reset变高时,LCD信号线保持高阻,不要输出高输出低就行

网友B:
这种屏,可以看看8875芯片吧

网友C(2022-10-08):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可以看看8875芯片吧

RA8875已是10多年前的产品了,瑞佑科技RAIO有出新的TFT控制IC,如RA8889,做人机界面的液晶屏显示,功能更强,开发更便捷

网友D:
需要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