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大家通过串口升级固件的问题。

楼主(2022-09-02):
如果现在有个4K的bin文件,每次通过串口传输500字节,用什么串口工具可以测试?

网友A:
这个没有现成的串口工具吧

网友B:
你可以用分包的方式把bin文件分一下包,然后每次传输文件呗,就是手动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C:
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工具,一般都是个性化,都是要自己写了

网友D:
串口升级的话,还得找上位机配合的,帮你把数据分包发送才行

网友E:
你可以自己写个串口工具的呀,用VB或者C#都可以的

网友F:
自己写工具,这种都是每家每一个样子的

网友G:
这都被你自定义协议了,你串口工具也得自己写,适配这个协议才行的

网友H:
我知道的是可以用sscom实现发送文件,但是你要分包好像他做不了

网友I:
自己改改串口工具就好了,这个不麻烦

网友J:
工具自己开发,网上只有类似的,没有完全一样的

网友K(2022-10-02):
要测试什么呢?让PC端的朋友写个小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