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初始化引脚为I2C功能后,怎么把对应的引脚再恢复为普通io?

楼主(2022-09-02):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2_MFP_I2C0_SDA | SYS_PA_H_MFP_PA13_MFP_I2C0_SCL );
设置为I2C以后,重新设置为普通引脚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2_MFP_GPA12 | SYS_PA_H_MFP_PA13_MFP_GPA13 );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寄存器还是保持为I2C的模式,保护已经解除了,谢谢

网友A:
要先清除 SYS->GPA_MFPH = (SYS->GPA_MFPH & ~(SYS_GPA_MFPH_PA12MFP_Msk | SYS_GPA_MFPH_PA13MFP_Msk)):

网友B:
按IO那样配置下不行么

网友C:
与0做或运算,结果不变。应该用与运算把对应位全清0,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2_MFP_Msk | SYS_PA_H_MFP_PA13_MFP_Msk);

网友D:
普通IO指的是开漏输出么?

网友E(2022-11-10):
在配置IO为正常的输入出就行。

网友F:
之前用过stm32的时候,就是清除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G:
这个iic为什么还需要切换呢?

网友H:
如果不操作iic,就是普通的io操作。

网友I:
就是清除寄存器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