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例程

楼主(2022-09-02):
EVT里的例程看着太难受了,对刚入门的小白来说不太友好啊,例程讲解还没有吗

楼主:
用了两块CH573开发板,一块烧录Peripheral程序,一块烧录Central程序,只能看到Central程序一直在打印扫描到的蓝牙地址。想问的是要怎么让这两个蓝牙连接上然后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A:
Central为主机例程,他的逻辑就是扫描周围的蓝牙设备,打印输出其蓝牙mac地址,将扫描的mac地址与想要建立连接的mac地址进行比较,如若扫描到目标设备,则发起连接,连接成功后枚举服务,例程简单写了一个读写测试,
Peripheral为设备例程,一直以一定的间隔发送蓝牙广播,等待主机扫描到它,对他发起连接,
两者若想建立连接,只需将主机想要建立连接的mac地址与从机的mac地址对应设置即可,
在我们设备例程中,使用的是唯一mac地址,可以改为自定义mac地址,只需将BLE_MAC设置为TRU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ral为主机例程,他的逻辑就是扫描周围的蓝牙设备,打印输出其蓝牙mac地址,将扫描的mac地址与想要建立 ...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