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容的误差,在电路上如何体现

楼主(2022-09-02):
电容参数如何关注选择,
感觉有些偏差影响不大呢

网友A:
只是滤波的话还好,
做RC或者晶振起振就严格了

网友B:
交流耦合的话,貌似影响很大

网友C(2022-11-10):
做滤波的时候。电容存在误差信号就会有区别。

网友D:
你在vcc附近放置电容,其实大小没有什么关系,误差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需要看电容应用在哪里了

网友F:
要看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