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IN的自适应波特率,是必须的么?

楼主(2022-09-02):
是否这是lin的强制性要求,
还是为了更好的产品性能的一种做法

网友A:
不是lin的强制要求吧,我觉得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啊,你看官方提供的demo呗

网友C:
一般自适应好像比较复杂吧,但是可以兼容更多的设备

网友D:
能实现的话,最好了啊,自适应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E:
没用过lin,但是我觉得这种协议应该和串口差不多吧

网友F:
请教一下,lin一般都是应用在车规行业么?

网友G:
话说lin和can差别是啥啊?

网友H:
应该不是必须吧,这种还需要强制么

网友I:
我是这么想的,能自适应最好,能让设备兼容性更强一些

网友J:
应该是为了产品更好的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