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能同时配置输出

楼主(2022-09-02):
stm32f103rct6有个奇怪问题,Tim2与spi接口不能同时配置输出,就是Tim2配置输出了spi就不能输出,spi配置输出了Tim2就不能输出,其他定时器没有冲突,程序是cube生成的,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这2个功能都是常用的,应该不会的

楼主:
按理是不会,实际测试问题是SPI3的NSS脚与TIM2输出脚冲突,但NSS脚是没有配置输出使用的,而SPI1或2的则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引脚冲突可能来自芯片内,F1系列控制复用功能不太完整

网友C:
应该不会的吧,是不是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D:
善于发现bug 发给ST

网友D:
难道是复用了?

网友E:
这种冲突的问题以前也发现过,两者初始化顺序不一样的话,有时候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F:
不排除管脚冲突可能性。

网友G:
使用CUBEMX进行配置时可以很快发现是否有复用冲突问题。

网友H:
你是不是引脚复用一起去了啊?

网友I:
看看你的代码吧,看你咋配置的

网友J:
最好是分享一下你的cubemx的工程,方便能帮你查一下

网友K:
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被复用了,然而你还不知道

网友L: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的,看看他们有啥办法不

网友M:
定时器2你用了它的什么功能?是PWM输出么?

网友N:
正常来说这俩外设应该不会冲突的,我之前用过

网友O:
你用的SPI是几啊?

网友P:
其实如果用定时器就是做为定时功能的话,可以考虑换个定时器使用

网友Q:
你看看选择用模拟SPI也是行的,速度也不慢

网友R(2023-02-22):
STM32的IO是不能同时设置成输入和输出的,在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种状态,只能在完成读取后切换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