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超频到24M

楼主(2022-09-02):
79,手册上写最高频率只能到16.6M,可不可以超频到24M?

网友A:
内部RC是固定的,你怎么超频?

网友B:
不可以,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到18M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C:
24M肯定没有希望了,会跑飞的

网友D:
内部滤波电路会把你的RC或晶振信号给通通吃掉...

网友E:
应该不是被内部滤波电容吃掉的吧。是那些设定时序跟不上吧。

网友F:
LS,基本不考慮時序對不對的上的問題,內部 debounce 電路已經把CLK當毛刺幹掉啦!

网友G:
业余玩玩可行,正规产品就免了吧,不推荐超频使用~~~

网友H:
VGA810是电压控制的程控放大器

网友I:
为什么会想要超频使用?

网友J:
嗯,芯片负荷不了的

网友K:
换个能跑24M的88F48就好了

网友L:
MCU就不要搞啥超频了,这不是CPU。

网友A:
可是可以,能不能稳定正常工作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M:
呵呵,这货跑到24M不知会怎样。

网友N:
24m希望不大

网友O:
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P:
MCU玩啥超频

网友Q(2022-10-07):
这玩意不会飞吗

网友R:
可以超,但是能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

网友S(2023-07-26):
自己玩可以尝试,一般单片机都可以超频,但是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

网友T(2023-09-28):
楼主有具体型号吗,如果手册就按照手册进行

网友U:
仍有**达到1800万

网友V:
24米绝对没有**,它会跑掉的

网友W:
可以的只要你会搞

网友X:
基本上MCU都可以超频,前提是不会坏

网友Y(2023-10-28):
还得看MCU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网友Z:
还是看MCU能否支持到,建议不要尝试

网友AA:
Amateur play is feasible, but regular products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overclocking~~~

网友AB(2023-12-05):
内部滤波电路将消耗所有的RC或晶体振荡器信号

网友AC:
它不应该被内部滤波电容吃掉,是那些设置跟不上时间。

网友AD:
换辆能跑24米的88f48吧

网友AE:
不要超频MCU,它不是CPU。

网友AF:
Vga810是一个电压控制的可编程放大器

网友AG:
但是,是的,我不知道它是否能稳定正常地工作。

网友T:
超频有风险慎重

网友AH:
它可以被超越,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I(2024-01-11):
24米绝对不是* *,它会跑掉的

网友AJ(2024-02-18):
呵呵,我不知道如果这批货达到24米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