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出现警告

楼主(2022-09-02):
编译pic单片机时出现警告“degenerate unsigned comparision-”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百度翻译应该起到点作用

网友B:
这个解析的非常好的,,上下沿的中断的响应阶段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至少贴个上下文,报错的代码之类的出来吧....
这样让我们猜不到啊.

网友D:
我猜你把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直接做比较了

网友E:
有道翻译,谷歌翻译

网友F:
不过警告一般没事

网友G:
如果两种格式不同的数据比较,你可以别直接比,做差看结果或者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