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摁一次键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多次

楼主(2022-09-02):
原因是由于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按键还没有拉开,导致再一次进入中断

网友A:
不要用外部中断做按键输入,加延时不就好了。

网友B:
按下时,程序进入中断处理后关掉中断,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加一句判断:松手时再开外部中断..

网友C: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做吧,这样做按键消抖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A:
应该不行,下降沿还是会被执行多次。

网友E:
还是在中断里加个延时函数好点

网友F:
在中断里延时最傻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还把中断的优点了用成了缺点。

网友G:
试试 MultiButton,很好用哦

网友H:
但是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网友I:
外部中断比较快啊。而且这个看MCU的资源的,难道非要用定时器吗?

网友C:
状态机啊,用定时器,不浪费CUP时间。

网友J:
有2个方法,按键可以通过中断来做,也可以用中断查询方式

网友I:
中断的方式需要使用去抖来做,也可以在中断里通过I/O口的状态来判断。

网友B:
进入中断后先关闭总中断然后判断完了,再开启退出。。

网友K:
对于低功耗场合,按键是用来唤醒的,所以必须使用中断

网友L:
进中断后关中断,同时开定时器扫描消抖,获得有效按键,等待按键弹起后再开按键对应中断

网友M(2023-02-22):
采用标志位,在中断中对标志位进行操作,然后再其他地方对标志位进行判断,决定是否要进入stop模式。而且,并不推荐在中断中进入stop模式,因为从stop模式出来后还要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N:
去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