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加14—16.8v会有影响吗

楼主(2022-09-02):
想请教一个继电器问题,一个12v的继电器,我加14—16.8v,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线圈会发热, 寿命会缩短. 可以加几个二极管将电压降下来.

网友B:
不可以的。
这样容易损坏继电器的。

网友C:
对于此类过压电源的保护,一般采用TVS管去保护

网友D:
可以试试用ESD器件做过压保护。。

网友E:
如何做电路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B:
可以设计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F:
一般应保证TVS管应工作在后端电源芯片器件的正常电压VCC以上

网友G:
不如换一个更高耐压输入的芯片。。

网友H:
加个三极管和可控硅就OK

网友I:
简单实用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J:
看看手册上怎么写的这个呢?

网友K:
会有影响啊,穿个电阻进去

网友L:
可以 用 但是会缩短寿命

网友M:
除了寿命缩短之外没啥大的影响

网友N:
发热 寿命缩短

网友O:
会有一些影响的,时间久了可能会损坏继电器

网友P:
为啥会有这个电压啊?是采用锂电池供电么?

网友Q:
建议不要超过继电器的额定电压

网友R:
看你杂用呗,如果瞬时使用几次还是可以的,多了可不行

网友S:
不能这么用啊,你都超载了咋还行

网友T:
这么使用的话,继电器迟早会损坏的

网友U:
其实你要是超压使用了,次数不多是没啥事儿的

网友V:
我觉得看你后级电路呗,继电器后级电路是不是也要14-16.8V呢?

网友W:
你把继电器当成一个开关就可以了,但是不建议超过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使用

网友X:
有影响肯定会有,但是问题不大

网友Y(2023-02-22):
可以,不过长时间使用会损坏的 。要看数据手册,应用环境必须满足要求

网友Z:
那不就过热损坏了嘛,图啥

网友AA(2024-07-0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A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AC: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AD: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AE: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AF: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AE: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AG: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AH: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