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出现Format specifier '%x'错误

楼主(2022-09-02):
PICKIT3烧录dsp33EP,出现Format specifier '%x'错误,一直无法解决

楼主:
1 问题:烧录程序时,出现下列错误提示: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3.250000 volts.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f
配置存储器
编程器件失败
The MPLAB PICkit 3缺少存储器对象。

2 故障排除过程:
(1)PICKIT3烧录其他正常板子,可以——PICKIT3以及连线是完好的;
(2)更换另一个PICKIT3烧录,仍存在一样问题;
(3)无论PICKIT3供电,还是外部供电,故障现象一致;
(4)板子还在跑原来的程序,证明主控芯片正常工作;
(5)只连接PICKIT3直接下载,出现相同现象——以前记得是出现找不到目标器件的错误啊;
(6)使用PICKIT3直接烧录hex文件,仍然无法识别出芯片来。

3 求助:求故障原因和方法。求答:怎么判断芯片是不是被锁死了。

网友A:
用IPE烧写试试,设置里面有个冻结选型,要去掉

网友B:
IDE一样,冻结也不能勾上

网友C:
拿个空板子, 只焊MCU基本的元件, 再连的看看.

网友D:
一般都是你板子的问题.

网友E:
弄错烧录口了

楼主:
芯片供电电路有问题

楼主:
果然,弄成通讯芯片的烧录口,导致重新焊一块板子,烧录最简单的程序都失败

楼主:
供电的时候我一直用万用表测试 了,发现电压正常,也能跑原来的程序,但是就是烧不进去。最后暴力**,发现更换LDO后恢复正常。

网友D:
当发生这样的烧录问题时,大概率是芯片外围电路出现了问题,因此着重从外围电路排查即可。

网友F(2023-04-15):
引用 网友B:
IDE一样,冻结也不能勾上

遇见相同问题了,请问这个冻结选项在哪里呀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F:
遇见相同问题了,请问这个冻结选项在哪里呀

同问一下,我的IPE安装了两个版本,新版本的反而检测不到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