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整机功耗

楼主(2022-09-02):
用66N12遇到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我们方案用1.5V锂电,驱动1.5V液晶及按键,程序设定进入HALT模式,0.5S定时唤醒。运行过程中发现整机功耗很大,达到320uA。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芯片 最近别的厂偶尔有遇到过流情况 不知道中颖会不会

楼主:
仿真功耗正常,几个uA

网友B:
程序和PCB优化下试试

网友C:
这得调啊 ,  延长唤醒时间 观察功耗变化 如果无明显变化说明 配置有问题

网友D:
如果功耗降低了 建议检查唤醒的服务程序中的延时情况。

网友E:
仿真可以过吗?

网友F:
没用的IO怎么处理的?

网友G:
整机功耗除了MCU还有你的供电电路静态功耗也要算的。

网友H:
程序和硬件原理图方便看看吗?

网友G:
这个功耗和你硬件电路有关

网友H:
先排查你的软件,没有用的IO要按照官方手册的说明进行配置处理

网友I:
看你的硬件上,哪里地方功耗比较并改善电路

网友J:
原理图能看看吗?

网友K:
其它外设关完没有?

网友L:
还有外围电路的功耗吧。

网友M:
算外围功耗没有

网友N(2022-10-10):
可以传一下电路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