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88F54怎么用PL2303下载

楼主(2022-09-02):
中颖SH88F54怎么用PL2303下载

楼主:
总是提示我连接超时,本人小白,不懂ing

网友A:
这款可以用串口来下载?

网友B:
USB驱动是否有按装好。

网友C:
可以支持串口下载 不过 有点麻烦弄好,还是买专业烧录器吧

楼主:
当时买的时候,套餐里有PL2303,以为是可以的

楼主:
驱动什么的都安了好几种,都不好使

网友D:
我们一直用串口下载呀,很好用呀,有用232芯片的,也有用USB转串口的,比如2303。

网友D:
关键是要VCC/UART同时上电,VCC的滤波电容要合适,或者串联小电阻,不要引起USB异常。

网友E:
还没试过呢,我都是用jet51,可能型号问题吧

网友F:
谁没有事情干给你画具体电路呀。
就是88F54的板子,引出VCC/GND/TXD/RXD,注意VCC上的滤波电容不要很大很大,TXD/RXD不能接其它引起通信异常的电路。当然,MCU的复位、晶体电路按照要求

网友G:
串口或者烧录器

网友H(2022-10-07):
还是用烧录器吧